如何用万用表测量变频器的好坏

楼主(2016-05-14):
为了人身安全,必须确保机器断电,并拆除变频器输入电源线R 、S、T和输出线U、V、W后放可操作!首先把万用表打到“二级管”档,然后通过万用表的红色表笔和黑色表笔按以下步骤检测:

1、 黑色表笔接触直流母线的负极P(+),红色表笔依次接触R、S、T,记录万用表上的显示值;然后再把红色表笔接触N(-),黑色表笔依次接触R、S、T,记录万用表的显示值;六次显示值如果基本平衡,则表明变频器二极管整流或软启电阻无问题,反之相应位置的整流模块或软启电阻损坏,现象:无显示。

2、 红色表笔接触直流母线的负极P(+),黑色表笔依次接触U、V、W,记录万用表上的显示值;然后再把黑色表笔接触N(-),红色表笔依次接触U、V、W,记录万用表的显示值;六次显示值如果基本平衡,则表明变频器IGBT逆变模块无问题,反之相应位置的IGBT逆变模块损坏,现象:无输出或报故障。

1)用变频器现场拖动一台功率匹配的异步电机空载运行,调节频率f,由50Hz开始下降一直到最低频率;

2)在此过程用电流表检测电机空载电流,如果空载电流在频率下降过程中很平稳,能保持基本不变,那就是一台好变频器;

3)最低频率可以这样计算,(同步转速 - 额定转速)×极对数p÷60。例如,一台4极电机,额定转速是1470转,最低频率=(1500-1470)× 2 ÷60 =1Hz;

(1)交、直流固态继电器的判别:通常,在直流固态继电器外壳的输入端和输出端旁,均标有
“+”、“-”符号,并注有“Dc输入”、“DC输出”字样。而交流固态继电器只能在输入端上标出“+”、“-”符号,输出端无正、负之分。

(2)输入端与输出端的判别: 无标识的固态继电器, 万用表R×10 k 档,通过分别测量各引脚 的正、反向电阻值来判别输入端与输出端。当测出某两引脚 的正向电阻较小、而反向电阻为无穷大时,这两只引脚即为输入端,其余两脚为输出端。而在阻值较小的一次测量中,黑表笔接的是正输入端,红表笔接的是负输入端。

若测得某两引脚 的正、反向电阻均为0,则说明该固态继电器已击穿损坏。若测得固态继电器各引脚 的正、反向电阻值均为无穷大,则说明该固态继电器已开路损坏。

网友A:
谢谢分享,很实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