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速PID控制疑问

楼主(2016-05-14):
各位师傅,现在有个直流电机90V的,每分钟转速是3000转,有一块驱动板,如,接收模拟电压0-10V的调速

我现在是想用关电开关测电机的齿盘,如果转一圈需要24个齿,就是24个脉冲,想利用高速计数器测试,在转换出每分钟多少个转速,来实现电机的模拟电压输出控制电机,第一次做,希望各位大师指导下,最好能有程序案例,PLC用CP1E的。谢谢!

楼主:
没人指导下,怎么做转速测试也可以

网友A:
一圈12个脉冲,一分钟3000转,就是3000*24个脉冲了

网友A:
0-10V对应的转速是0-3000转,对应的脉冲数就是0-72000个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0V对应的转速是0-3000转,对应的脉冲数就是...

这个知道啊ongoing,主要是我用高数计数器比如输入00000端口,然后用PRV指令读到脉冲数怎么转换成每分钟多少转。,高数计数器如何设置,设置增量模式,怎么设置复位高数计数器

楼主:
没有人回答啊!

这样测出来的转速不是很稳定,有波动。大师们还有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人回答啊!这样测出来的转速不是很稳定,有波动。大师们还有

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测的电机转速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