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一枚,电气柜中的一些东西不怎么认识,求指点各有什么功能?

楼主(2016-05-14):
这个柜子是用来控制两台泵运行的,最下面的是接触器吗?除了接触器还有什么东西?电机的启动是星三角吗?怎么没有看到热继电器?

网友A:
中间3个就是继电器呀  上面不清楚图片 是控制器 什么牌子看不清楚。。。是星-三角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3个就是继电器呀  上面不清楚图片 是控制器 什么...

我看到的是,第一排是PLC,第二排是开关电源,第三排是三个塑壳断路器,下面两个是电流互感器,再下面的就不怎么清楚了,好像是两个接触器加一个什么,那个上面有黑色圆环的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B:
上面几排,楼上的已经介绍了,最下面一排是:两组星三角启动器,使用的是交流接触器外加空气延时辅助触头。

网友C:
最下面从左向右1,4是热继

网友D:
热继电器不是必配的元器件。现在很多电柜里用专用的电机保护器,结合了过流和过热的保护,接触器下面就不再加热继电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下面从左向右1,4是热继

左侧竖排的那六个是什么?也是接触器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接触器

网友E:
第一排PLC,怛压控制的吧,最后一排是星三角启动,接触器上的是空气时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排PLC,怛压控制的吧,最后一排是星三角启动,接触...

怛压控制?有点不太明白,能详细说一下吗?另外,左侧竖排的那六个是什么?也是接触器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接触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最下面从左向右1,4是热继 内容的回复!左侧竖排的那六个是什么?也是接触器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接触器

看图左边是接触器,右边是继电器,电控柜不规范

网友C:
设备技术图纸发来看看

网友F:
搞得蛮复杂的,好多东西。确定就控制两个水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搞得蛮复杂的,好多东西。确定就控制两个水泵吗?

确定2台泵,几个阀门,手动

不经过plc控制和自动plc控制

网友G:
两个带园东东的是两个定时器,上边都写着呢,你可以看看上边的铭牌和标签。

网友G:
在上边两个红色园东东带孔穿线的是电流互感器。

网友G:
再上边三个中间带扳把儿的是断路器

网友G:
在上边一排左侧是端子,右侧是直流电源(这个电源有点儿问题,应该放在最上层,因为他是发热元件)

网友G:
最上边的一排左侧是熔断器,右侧是PLC,这个应该知道吧。

PLC应该放在直流电源模块的下边去,PLC最怕热了

网友H:
星三角启动。

网友I:
第一排主要有plc,象是西门子s7 200系列的,用来程序控制各动作;图片不清,不清楚右边是否扩展的是A/D(模转数)模块,如果是A/D模块就可以对压力、电流进行监控。

二排主要有个电源,用来对plc及控制部分供电,一般是输出DC24v 。

底下的开关应该是可以对两路水泵电源单独断电;互感器用来对水泵电机的电流进行检测;交流接触器是用来星/三角起动及水泵启停。

网友J:
搞不懂两水泵电路为什么要搞得这样复杂

网友K:
以此为起点学习工控 弄懂了其组成 、动作流程 、PLC程序,你就会由新手转为具备基本技能的技术人员了 加油

网友L:
楼主多学习值得赞扬

不过这些都是基础电路,楼主加油呀

网友M: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中间3个就是继电器呀  上面不清楚图片 是控制器 什么... 内容的回复!我看到的是,第一排是PLC,第二排是开关电源,第三排是三个塑壳断路器,下面两个是电流互感器,再下面的就不怎么清楚了,好像是两个接触器加一个什么,那个上面有黑色圆环的不知道是什么

接触器上边加的黑色的是一种机械延时辅助触头

网友N:
PLC 的两个端口都占用了!什么东西,搞这么复杂!!!

网友O:
下面带圆圈的是时间继电器,旁边的是交流接触器

网友P:
那是带有热继和电流调节的继电器,多为是施耐德。

网友Q:
我看是标准的星三角启动,第一个接触器的上面安装的是气囊式时间继电器,下面安装的是热继电器。

网友R:
楼主的接触器是带调时间的,可以在控制接触器的吸和时间!

网友S:
这个柜子安排的满满当当的,觉得有些别扭,有没有大神讲解一下柜子布置的问题?

网友T:
只要电器元件的安全距离达到标准,排列整齐,便于维护,充分利用空间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这个柜子安排的满满当当的,觉得有些别扭,有没有大神讲解一下柜子布置的问题?

同感,感觉这个柜子有点小了

网友U:
西门子224XP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PLC 的两个端口都占用了!什么东西,搞这么复杂!!!

远传,据说是开放通信协议,支持modbus rtu协议

楼主:
对方要求:预留RS485通信接口,开放通信协议,支持modbusRTu协议。我的理解就是cpu224xp 一个通讯口接触摸屏,另一个接口留出来。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还有就是在写plc程序时和平常的plc程序时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V:
谢谢高手的解释,精彩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的接触器是带调时间的,可以在控制接触器的吸和时间!

对方要求:预留RS485通信接口,开放通信协议,支持modbusRTu协议。我的理解就是cpu224xp 一个通讯口接触摸屏,另一个接口留出来。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还有就是在写plc程序时和平常的plc程序时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中间3个就是继电器呀 ...

电流互感器

网友W:
第一排左边是继电器吧,右边是PLC;第二排左边是接线端子排,右边是开关电源,再往下是空气开关吧,还有互感器。

网友X:
左侧和右侧怎么都安装上电器了,看起来很挤的样子,好像不太符合规范啊,不会是要求只能用一个这么大的柜子吧?

网友Y:
值得学习好东西,最近在学西门子

网友Z: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中间3个就是继电器呀 ...

黑色圆环 是 延时触头

网友AA:
最下面的是接触器,挂在上面的是延时触头,一般这样用就是星三角启动了,刚接触过这样的系统

网友AB:
感觉不是单独控制两个水泵的吧吗,还有其他的外围设置吧,里面的原件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感觉不是单独控制两个水泵的吧吗,还有其他的外围设置吧,里面的原件这么多

两个水泵,3个阀门,温度液位压力传感器各一个,就这么多东西

网友AC:
第一排左边控制用断路器,右边PLC外加扩展模块

第二排左边接线端子,估计是做电源分配,右边开关电源

第三排电机用的断路器,右边两个互感器估计用来检测电机的运行电流用,下面有四个接触器,和两个延时用辅助继电器。

电柜左边不是很清楚,估计是浪涌保护器和滤波器用的,电柜右边黄色是中间继电器,下面是控制用是接线端子排,

柜门上方应该有三个数显仪表,中部是触摸屏,下方是控制按钮,看样子是想把电柜做得很好,但碍于成本,有要显得高大上,弄了很多不需要的东西。标准的国产电柜忽悠人做法。这么密集的柜子只靠一个风扇散热!

楼主:
对: nangua0765 第一排左边控制用断路器,右边PLC外加扩展模块第二排左... 内容的回复!电柜左边是9个熔断器和6个施耐德的控制继电器CAD32,但是不清楚用控制继电器有什么用。。。

网友AD:
控制用断路器,PLC外加扩展模块

网友AE:
第一排是微型断路器+PLC(好像是西门子S7-200 CPU224XP)

网友AE:
第一排是微型断路器+PLC(好像是西门子S7-200 CPU224XP)
第二排是端子排+开关电源
第三排是塑壳断路器+电流互感器
第四排是2组星三角启动,带黑圈的是主接触器+空气延时头,图片看应该是有热继电器的,插接在主接触器的出线侧

网友AF:
第二行开关电源那一行的最左边那几个黑色的端子是保险端子里边有保险管一般0.5A及其以下的比较多,主要是保护PLC仪表等重要部件的输入输出和模拟量端子,防止外界因素导致PLC,仪表等重要部件因为过流被烧毁,防止引起设备损害,以及一些次生故障的产生,

网友AG(2016-07-09):
每人设计思路不一样,用的东西也不一样

网友AH:
看PLC 的接线 感觉相当的复杂啊。

网友AI:
引用 网友AJ:
加油!慢慢来!

网友AK:
引用 网友F:
搞得蛮复杂的,好多东西。确定就控制两个水泵吗?

应该还有其他控制功能!

网友AL(2016-09-01):
由上面下,电源板断路器互感器接触器时间继电器

网友AM:
定  定鼎ing                收到

网友AN:
柜子做的蛮好的,看着!!!!!!!!

网友AO(2016-10-08):
上排开关和控制器:第二为接线端子和电源模块:第3是开关和电流互感器。第4是交流接触器。

网友AP:
看了下本来想回答一下的,结果发现好些东西自己就只是见过,也不清楚具体是什么作用!

网友AQ:
第一次见在柜子的侧面装这么多器件,看来厂家是是为了节省用大柜子的成本

网友AR:
   认识开光电源和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