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20带多台电机有哪些注意事项,应该怎么配置?

楼主(2016-05-14):
G120带多台电机有哪些注意事项,应该怎么配置?

固件版本为v4.6或以上,一台G120变频器允许拖动多台电机,但是必须满足如下条件:
1、一台G120最多只能同时拖动50台电机,并且不允许在变频器运行时接入或断开任何电机,因为接入时产生的浪涌电流可能导致变频器跳闸,断开时可能产生高电压而损坏变频器;
2、所有电机具有相同的参数,例如功率,电压,电流,额定转速等;
3、可以对电机进行静态或动态识别;
4、可以运行在V/F下和无编码器矢量控制模式(SLVC)下,但是如果运行在无编码器矢量控制下,所有电机必须以机械耦合的方式运行;
5、在无编码器运行下,安全功能也是可用的。当变频器处于非正常状态(例如,堵转)下,可以通过安全急停的方式使变频器停机;
6、建议为每台电机分配独立的过载保护和过温保护,推荐使用KTY温度传感器,因为可以将这些温度传感器串联到一起,将信号传送给变频器,变频器可以做出相应的动作;
7、连接输出侧组件(输出滤波器和电抗器)还没有通过测试,对一拖多是否有影响还不确定;
8、不允许使用捕捉再起动功能;
9、电机电缆总长度不应超过变频器推荐的电机电缆长度;
10、如果由变频器控制电机抱闸,应该考虑变频器允许输出的最大控制电流;
11、PM230只允许运行在电动方式的状态下,不允许运行在再生发电状态下;
12、最大电压控制器(Vdc max)功能必须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