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有哪款质量相对最好的人机界面啊?

楼主(2016-05-14):
如题,新手上路,想选一款7寸屏,分辨率不低于800*480,带USB口的人机界面,国内有什么品牌相对来说,灵敏度高,稳定性比较好的品牌呢?欢迎各位大侠吐槽指导。

网友A:
请楼主介绍一下吧:

网友B:
信捷,汇川,维纶。国内做触摸屏的厂家现在还是比较多的,7寸屏也是主流。

楼主:
现在我只了解台达有一款7寸的,DOP-BO7S515 ,800*600分辨率,也不知道灵敏度,性能稳定性如何,价格1600左右,价格高了。坐等热心网友捧场啊。

网友B:
触摸屏的品牌最好和PLC一致,不知道你PLC用的是哪个品牌。台达的屏我们用过,质量还不错。如果觉得价格高,信捷,汇川也都不错。价格很透明,你上淘宝就能查到。

网友C:
昆仑通泰的也不错!!!!!!!!!!!!!!!

网友D:
台达触摸屏真是垃圾,建议你选用信捷、威纶

楼主:
感谢大家  粗选昆仑通泰、信捷、汇川的。

网友E:
屏通,维纶的不错,昆仑的确实不怎么样

网友F(2016-07-10):
威纶通触摸屏,信价比高,好用实惠

网友G:
建议选昆仑或威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