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485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6-05-14):
本人刚刚学习PLC 一知半解,向大家请教。

FX2N与英威腾变频器RTU通讯,控制一台变频器一切正常,启动,停止,写入频率,读出频率,电压,电流都正常,可是增加第二台变频器控制程序后,(程序中有CRC校验码程序两段,一台变频器一段CRC校验码程序),变频器站号1的正常,站号2的变频器的启动,停止,写入频率正常,可是读频率,电压,电流不正常,主要问题表现读参数写入后没有回传数据。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希望内行给分析一下。

网友A:
第二台距离有多远,有没有把485通讯电阻跳线短接

楼主:
两台放在一起,距离两米左右,电阻没有接上

网友B:
校验程序做成子程序,然后调用

楼主:
两段CRC校验程序是子程序P1 P2,循环写入读取,第一条RS指令用M 继电器关闭,第二条RS指令就正常,能读出站号2的变频器的频率,电压,电流。是不是CRC校验程序写的不对。

网友C:
基本上上是24c08存储器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

希望楼主能否将问题原因及处理方法分享一下

楼主:
英威腾变频器一个参数设置没有反应,就是写参数不回传数据。读数据回传。设置后读,写数据照样回传数据。没有办法只好读,写分开两条RS指令。问题就解决了。现在控制三台英威腾变频器能满足需要。

网友E(2018-10-28):
积分不会涨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