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安装问题?????

楼主(2016-05-14):
     之前运行好好的,突然打不开step7软件,提示“SIMATIC manager的注册表数据库设置不正确,请重新安装STEP7”重装了几次都不行,请指教

网友A:
需要卸载干净。

你那是什么版本的编程软件啊 ?

还有就是关掉是360再安装试试。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卸载干净。你那是什么版本的编程软件啊 ?还有就是关掉是360再安装试试。

谢谢大神指点,已搞定,谢谢。。要把360关了。好坑的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