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系统带宽问题

楼主(2016-05-14):
最近在研究运动控制系统的带宽,请问各路大侠:你们有合适的方法测量一个运动控制系统的带宽吗?另外运动控制系统位置控制模式下的带宽大约在多少Hz左右呢?

网友A:
运动控制系统的带宽是从频域来设计;在時域就是运动控制系统的响应時间。带宽和上升時关係在带宽和上升时间之间有一个比较通用的关系式: BW = 0.35 / Tr 式中 BW 表示带宽,Tr 表示信号的上升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动控制系统的带宽是从频域来设计;在時域就是运动控制系...

那一般运动控制系统(运动控制器+伺服驱动器+滚珠丝杆)的带宽大约是在那个数量级呢?几赫兹,十几赫兹,几十赫兹,还是几百赫兹呢?

网友A:
那一般运动控制系统(运动控制器+伺服驱动器+滚珠丝杆)响应時间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一般运动控制系统(运动控制器+伺服驱动器+滚珠丝杆)...

您说的响应时间怎么测试呢?不是太懂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