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4 2020 和GXU5512寻址问题

楼主(2016-05-14):
P34 2020 cpu我使用了%MXX地址,为EBOOL型,使用BOOL型报错,屏幕使用BOOL型,找不到EBOOL型,这个该怎么解决。

网友:
大师,求助。。。。。。。。。。。。。。。

网友:
正需要施耐德的资料,邮箱496807229@qq.com ,有编程手册和视频那就更完美了,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网友A:
施耐德全系列产品(PLC,HMI,变频器,运动控制)资料,视频都可以在工控宝找到:www.gkbok.com

网友B(2016-07-15):
把plc的变量也设置成bool型就可以了,不要设置成ebool型

网友C:
plc设置bool %mw x.xx屏读一个字抽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