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变频器如何读回运行电流

楼主(2016-05-15):
请问各位大侠,如何通过DP网络通信读回UNIDRIVER Sp变频器的电流,参数如何设置。

网友A:
干什么产品的???????

网友B:
变频器的电流采集多是霍尔变送器,不是()(4-20mA0)电流变送器

网友C:
1.

制动电阻两端有短路存在

2.

制动电阻与相关电缆绝缘不合格

3.

动电阻阻值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