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绝缘电阻偏低的故障处理

楼主(2016-05-15):
    1.绝缘电阻偏低的原因

    若每相绕组对地的绝缘或相与相之间的绝缘大于零而低于合格值,说明绝缘电阻偏低。若不及时处理继续通电运行,很可能造成绝缘击穿。绝缘电阻的合格值,对额定电压在1kV及以下的电动机,应在0.5MΩ以上。绝缘电阻偏低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绕组绝缘老化 由于电动机长时间运行,受电磁力和温升的影响,使主绝缘出现龟裂、分层、酥脆等轻度老化,或制造厂家绝缘未处理好,经使用后,绝缘状况变得更差。

    (2)绝缘存在薄弱环节维修电动机时所用绝缘材料质量较差,维修人员技术不熟练,在嵌线或绕组整形时人为损伤绝缘等,使整机或其中某一相绝缘电阻偏低。

    (3)绕组受潮 此情况在用来灌溉的电动机中较多见,由于电动机较长时间停用,或储存不当,使电动机受周围潮湿空气、雨水、腐蚀性气体等侵蚀,引起绝缘电阻下降。

    2.绝缘电阻偏低的检查和绕组干燥处理

    绝缘电阻的检查用绝缘电阻表测量,关于仪表的选择和测试方法前面已做过介绍,不再赘述。

    对于绕组受潮引起的绝缘电阻偏低,一般进行干燥处理就可以了。对于绝缘轻度老化或存在薄弱环节的绕组,干燥后还要再进行一次浸漆和烘干。常用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1)利用烘箱(或烘房)干燥 这种方法比较简单,适合于任何受潮程度的电动机。烘箱可用铁皮焊接而成,烘房可用耐火砖砌成,只要将受潮的电动机放入烘箱内,温度由低到高逐渐调节到100℃左右,就可连续进行烘干。

    (2)利用灯泡干燥适用于维修小型轻度受潮的电动机,将电动机置于两个灯泡之间(最好用红外线灯泡)进行烘烤。为保证烘烤质量,灯泡功率按5 kW/m3考虑,烘烤时应留排气孔排除潮气,并用温度计监视烘烤温度。也可通过改变灯泡大小、数量或距离,改变烘烤温度。

    (3)利用热风干燥用红砖砌成夹层干燥室,夹层中填上石棉粉等隔热材料,利用鼓风机将电热丝产生的热量变成热风,吹拂电动机,将潮气带走。改变电热丝的接法或数量来调节温度,利用风道阀门调节风量。电热丝的功率P可按下式计算,即

    P≈0.105CV(t1-t2)

式中 C-空气的定压比热,可取0.31;

    V-干燥室容积(m3);

    t1-环境温度(℃);

    t2-进口热风温度(℃),一般t2≤95℃。

    (4)电流干燥法此法是将电动机绕组按一定的接线方法输入低压电流,利用绕组本身的铜损发热进行干燥。它的接线方法有如下方法:

    1)并联加热法。 用三相调压器将电源电压降低后向并联的三相绕组送电,一般将供电电流调到额定值的60%左右。这种方法适用于25kW及以下的电动机绕组烘干。

    2)串联加热法。分为开口三角形加热法和头接头、尾接尾串联加热法, 只要三相的6根引出线都在接线板上的电动机均可用此法。

    3)混联加热法。它适用于功率较大的电动机,先把两相绕组分别短接,然后将未短接的一相输入低压交流电源,每隔5-6h应依次将低压电源换接到另一相,将原来接电源的一相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