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哪里下载upd3

楼主(2016-05-15):
如题,要去哪里下载SIMATIA S7- PLCSIM-V13-SP1-UPD3?找到的都是其他的,就是没有PLCSIM的。其实主要的问题是,我的博途软件上的仿真是灰色的,不能使用,但是我的那个软件是可以用的啊?然后我就想是不是UPD不一样就不能一致?博途软件是UPD3,PLCSIM是UPD1。

网友A:
印象中PLCSIM还没有发布Update1以上版本,而TIA已经到Update8了。PLCSIM V13主要仿真S7-1200,1500的PLC,对于300/400的,仍然使用PLCSUM V5.4 SP5的版本。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因为CPU的版本必须为4.0以上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