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装置问题

楼主(2016-05-15):
一、按地线和接地极不合规定

(1)使用混凝土构架中的钢筋作为接地引下线。对钢筋的截面和连接情况是否符合要求不掌握,对其腐蚀情况也不了解,在运行中不可能进行检查维护。

(2)有的变电所接地线使用铝导线,机械强度不够,易受伤害,不耐腐蚀。

(3)接地线的截面不够。既不能满足热稳定和均压的要求,也未考虑耐腐蚀的问题。如某500kV变电所在主变压器避雷处的引下线采用3´40mm的扁钢,有的中性点有效接地的变电所,采用f9的圆钢作接地引下线,均不能满足热稳定的要求。

(4)接地线的连接不合要求。采用焊接的接地线,其搭接的长度不够,而有焊接质量低劣等。

二、埋入地下土壤中的接地线长期不开挖检查

有个变电所已投运18年,从未进行过一次开挖检查。据了解,在沿海或盐碱腐蚀严重地区,有的变电所仅投运7~8年,开挖检查发现f14的圆钢,已腐蚀成线状。

三、有的变电所接地电阻不合格

某500kV枢纽变电所,按设计要求接地电阻应为0.256W,实际测量值为0.52W,为设计值的两倍多。为了降低接地电阻,这个变电所做了大量工作,打了21口50m的深井,加了16t的降阻剂,但收效甚微;又如一个变电所的接地电阻超过设计值将近一倍。对这些接地电阻超标的变电所,大都未验算过接触电位差和跨步电位差,也未采取防止转移电位引起的危害,对保证人身安全是非常不利的。

针对上述问题,根据《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DL/T 621—1997)中的有关规定,提出以下建议:

(1)利用混凝土构架中的钢筋或铝导线作为接地引下线和接地线的变电所,应进行彻底改造,将混凝土构架中的钢筋和铝导线,全部用圆钢或扁钢代替。

(2)更换截面达不到标准的接地引下线和接地线。部颁(DL/T 621—1997)中第6.1.5条表1中规定的接地装置导体的最小尺寸,只考虑了接地引下线和接地线的机械强度,没有包括热稳定与均压和腐蚀的要求。实际上在设计应用时,首先应根据电力系统的接地短路电流计算接地引下线和接地线热稳定和均压的要求,同时还要考虑腐蚀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考虑机械强度的要求,适当增大接地引下线和接地线的截面。在有效接地系统及低电阻接地系统中,发电厂中有的电气设备接地线的截面,应按接地短路电流进行热稳定校验。钢接地线的短时温度不应超过400℃,铜接地线不应超过450℃。因此在改造接地网前必须先进行上述验算,然后根据验算结果选择接地线引下线和接地线的截面。近年来电力系统发展很快,系统的接地短路容量变化也很大,原来设计的数据已不能满足需要,必须根据系统容量的变化经常驻算,以便根据需要及时改造原有的接地系统。

(3)接地引下线和接地线的连接应采用焊接。采用搭接焊接时,搭接长度应为扁钢宽度的2倍或圆钢直径的6倍。接地线与管道焊接时,管道上表计与阀门等处,均应装设跨接线,以防止在表计和阀门检修时断开。接地线与电气设备的连接可用螺栓连接或焊接。用螺栓连接时,应设防松螺帽或防松垫片。电气设备的每个接地部分,应以单独的接地线与接地母线相连接,严禁在一个接地线中串接几个需要接地的部分。

(4)按规定期限检测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电力设备预防性试验规程》(DL/T 596—1996)规定,接地装置接地电阻的检测不超过6年。对已运行10年以上的埋入地下土壤中的接地线,应开挖检查。根据北京供电改造老旧接地网的结果表明,即使严重腐蚀的接地网,测量所得的接地电阻并没有增大的变化,广东、广西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说明接地电阻不能反映接地网的腐蚀情况。因此,各单位可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在适当时间进行抽样开挖检查,按照实际腐蚀情况酌情延长或缩短检查周期。

(5)对接地电阻不合格的变电所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1)在高土壤电阻率的地区,可采取下列降低接地电阻的措施:①当在发电厂2000m以内有较低电阻率的土壤时,可敷设引外接地极;②当地下较深处的土壤电阻率较低时,可采用井式深钻式接地极;③填充电阻险率较低的物质降阻剂;④敷设水下接地网。

2)在有效接地和低电阻接地系统中,当接地电阻达不到期规定时,其人工接地网及有关电气装置应符合以下要求;①应采取防止转移电位的措施,对可能将接地网的高电位引向厂外,或将低电位引向厂内的设施加强隔离。如对外的通信设备加装隔离变压器;向厂外供电的低压线路,采用架空线,其电源的中性点不在厂内接地,改在厂外适当的地方接地;通向厂外的管道采用绝缘段,铁路轨道分别在两处加绝缘鱼尾板等。②考虑短路电流非周期分量的影响,当接地网电位升高时,发电厂内的3~10kV阀式避雷器不应动作,或动作后能承受被赋予的能量。③应验算接触电位差和跨步电位差,当超过规定值时,可采取局部增设水平均压带,或垂直接地板铺设砾石地面或沥青地面。

网友A:
"500kV枢纽变电所,按设计要求接地电阻应为0.256W,实际测量值为0.52W,为设计值的两倍多"

难降 啊!打深井、加降阻剂能将30%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