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和计数器问题

楼主(2016-05-15):
想要达到的要求:编码器连接计数器之后,编码器动作发送脉冲,计数器根据接收脉冲显示实时长度。目前遇到的问题是,编码器动作停止之后,计数器显示数值仍然无限减,近距离测试没有问题,线路已经换过还没有解决,计数器和编码器都是好的,已经测试过,麻烦大神帮忙~下面是计数器的手册

网友A:
你这个情况估计是编码器停下后仍然有细微的摆动引起的。不太建议你编码器直接连计数器,因为计数器的功能比较简单,编码器摇摆时就会产生误计。

网友B:
计数端加一个PF级别的小电容抑制干扰,

网友C:
计数器直接加编码器不行,除非你只用Z相脉冲。。编码器一般频率较高,计数器反应不过来或者计数失误。。

网友D:
 可能是线受到了干挠,编码器线的周围有没有变频器的线,如果有,把他们分开,或者把编码器的线穿一根金属管接地

网友D:
或者把编码器线穿一根金属管,

网友E:
看了这计数器手册,一个计数器弄那么复杂干嘛。

没有输入A、B脉冲功能的计数器,在这没用。

如果只用Z脉冲能保证长度测量精度,还能凑合用。

正确用法是A、B脉冲送到PLC高速计数端,PLC编程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数端加一个PF级别的小电容抑制干扰,

手上只有很大的电容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这计数器手册,一个计数器弄那么复杂干嘛。没有输入A...

现有的只有DVP-14SS2 PLC,需要加拓展模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数端加一个PF级别的小电容抑制干扰,

加了两个比较大的电容A脉冲接0V,B脉冲接0V,效果很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