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脉冲问题

楼主(2016-05-15):
想请教高手们,我现在用台达ES2 PLC要控用到制3套伺服,第一台只要一个速度,第二台要两个速度,第三台需要10个速度,我想问的是用一个脉冲输出点比如Y2点可以设10个速度吗?X0到X12每一个点一个速度,都需要用Y2点输出可以吗?还有是不是X输入点一变换速度也会马上跟着变化吗?麻烦知道的高手告知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同一个脉冲输出点输出不同频率的脉冲当然没问题,每次执行脉冲输出指令前根据要求把对应的频率寄存器的值进行更新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脉冲输出点输出不同频率的脉冲当然没问题,每次执行...

网友B:
高速输出点的速度和输入点没有任何关系,速度可以在范围内任意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