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采集信号进过光纤到电视墙显示需要哪些步骤

楼主(2016-05-15):
厂里面是从现场的工控机电柜通过光纤接发器到一个设备(光纤集合的地方,我不知道叫什么,然后到中央控制室,通过不知什么步骤到电视墙上显示?)  请问大神,能否讲解下,从现场采集信号进过光纤到电视墙显示需要哪些步骤?  需要哪些设备?  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方案很多的啊。

比如:

现场的信号进PLC,然后经过光纤(收发器或者光端机),中控室的台式机和现场PLC就可以通信上了,要在大屏显示,那就是台式机输出VGA或者高清接口,和大屏相连接的。

网友B(2023-02-27):
长期需求工业交换机上所使用得 BO通 MEI满物料,大量采!!有外出得请V ;  1.5.5.2.6.2.4.0.2.2.3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