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双作用弹簧复位气缸

楼主(2016-05-15):
有一款产品工艺要求:先左走,再右走,最好停留在中间,气动元件驱动,查找了几个品种的规格型号,没有找到,希望广大工控网高手帮助查找,有结果回复本贴,或者工控信息留言。谢谢!!

网友A:
用三位四通空气电磁阀,两边都带控制线圈的,阀在中间位是锁死的,即所有的气路都不通

网友B:
能画个示意图嘛?没大看懂。

网友C:
三位五通阀,带回中位的,控制气缸就可以,一楼,像是没有三位四通阀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三位五通阀,带回中位的,控制气缸就可以,一楼,像是没有三位四通阀吧

这个我做过,是五通,因气体会压缩,中间位定位不准

网友A:
图已发,收到了吗,这个我作过,中间位定位不好,我们,是堆转用的,10一20块叠好,用传送带送走,以前意大利是气缸内装油,汽缸上还有一个油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已发,收到了吗,这个我作过,中间位定位不好,我们,是...

 感谢关注,中间定位不准没有关系,主要是装卸产品,左右走很重要,两头有旋转钻头,先打M6的孔,再回头打M4的孔,最后回到中间拿下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