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密排线的数学模型!!!!

楼主(2016-05-15):
精密排线的滞后角问题,以及层绕时,到收线盘边的换向速度,数学模型!??

网友A:
没有盘的至今无法分析

网友B:
真是个书呆子。。。。这个不用模型,松了就调紧点,紧了就调松点。

网友C:
这个你就孤陋寡闻了吧。实线精密排线是有数学模型的。主轴转一圈,排线走一个线径,第二层时候要从下一层两根线之间开始

引用 网友B:
真是个书呆子。。。。这个不用模型,松了就调紧点,紧了就...

网友B:
你就是没干过,我以前干过绕线机的。。你用手绕线的时候,可以调整它的距离么?不用吧?它自己自动就压好了一排排的。只要你稍微滞后一点点,滞后有个范围,多一点少一点关系不大。只要掉头的时候处理一下就行。

引用 网友C:
这个你就孤陋寡闻了吧。实线精密排线是有数学模型的。主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