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传感器控制

楼主(2016-05-15):
FX3U控制步进电机,电机受传感器的信号控制启动,传感器输入的信号频率很高,用plsy指令控制时,步进电机的高频率的启动和停止很不正常,查了一下高频率的启动和停止用plsy指令不合适。请教各位,用什么指令好

网友A:
步进电机高频启动容易丢步的,

网友B:
不明白楼主的控制要求和现场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楼主的控制要求和现场的情况。

就是传感器检测到的信号频率很快,电机启动和停止的频率也要很快

网友C:
可以看下plsr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下plsr指令

步进电机的启动和停止频率很高啊,而且转一次的位移很小而已,用plsr不合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