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伺服求助!!

楼主(2016-05-15):
请问下各个大大,就是我用的伺服就是使用的转矩模式,但是在这个模式下我PLC只是使能了伺服驱动器,还没有将外部模拟量赋给伺服,伺服电机就一直在转?请问下这样的信号是来自哪里的,为什么会一直转呢?使用的森创的伺服驱动器,但是别的伺服驱动器控制也差不多的吧,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希望大家帮我解决下,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你设置的上电使能,这种它电机上电不需要信号就一直转了

网友B:
使用的森创的伺服驱动器,但是别的伺服驱动器控制也差不多的吧,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别人的应该不这样。速度模式这样是正常的,转矩模式不应该这个样子。

网友C:
转速高不高呢?如果转速非常低的话加个零位钳制功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