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电机控制的直线运动

楼主(2016-05-16):
求大神帮助!两个电机分别控制x轴和y轴做直线运动,y轴向上运动的同时x轴向右运动,同时到达终点,然后返回。这个运动的西门子s7-200plc顺序功能图和程序该怎么写?求大神帮解答

网友A:
我的天。。。这么简单的程序。。首先你保证两个电机是同型号,转速一致,I/O点大概需要启动 停止 暂停  X轴原点检测(如I2.0)  Y轴原点检测(I2.1)   X轴终点检测(I2.2)      Y轴终点检测(I2.3)     X轴正转    X轴反转    Y轴正转   Y轴反转  按下启动  输出X轴  Y轴  正转   到达X Y终点检测后  设个延时 然后利用延时启动反转   到达原点后停止  基本是这样  中间有些条件就没说了

网友:
谢谢大神!!您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想向您请教几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天。。。这么简单的程序。。首先你保证两个电机是同型...

达到终点后,用中断即可

网友B:
这个走斜线,必须要保持X、Y轴的同时性,即到达终点的时间要相同,1065653054

网友C:
如楼主所述,要做这样的控制要求,本人认为要用两轴直线插补控制。只要设定主动轴的运动参数即可。

网友D:
就是这就是要求直线插补

引用 网友C:
如楼主所述,要做这样的控制要求,本人认为要用两轴直线插...

网友E:
你用的电机是普通电机还是伺服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用的电机是普通电机还是伺服电机?

电机是伺服电机,用西门子s7-200编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我的天。。。这么简单...

你好 ,我刚才的描述可能有问题  我说的到达终点后停止不是停止按钮  而是利用原点限位检测停止反转动作,而你说了一个中断  是指中断指令吗? 如果是的话 这里采用中断指令 但并没有后续动作。。

网友F:
把伺服驱动器的定位完成输出信号接到PLC的输入点,再结合你设备上的到位检测、原点信号就可以准确的判断出伺服是否到达指定位置并处以静止状态。有疑问可以给加我QQ具体聊。177236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