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 XC系列回原点指令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6-05-16):
今天翻看信捷手册,突然注意到这么一句话,有点蒙了,回原点方向不是默认的吗,怎么还和上一条脉冲指令有关系,这样不就乱套了吗,这个还真没注意过啊,难道回原点是还要控制一下方向

网友A:
信捷回原点就是这样坑,希望改进一下。

网友B(2016-06-22):
引用 网友A:
信捷回原点就是这样坑,希望改进一下。

电气原点,机械原点,我都不知道咋用了..........电气原点动都不动,机械原点停不了

网友C(2016-10-31):
同样的疑问,我都不知道这个是怎么知道远点在哪儿的!

网友D:
如果不能确定上一条脉冲指令的方向,那就自己控制一下方向吧。

网友E(2018-01-08):
山寨的就是不同

网友F:
第一种方法

1:准备回零

2:判断是否到极限;到极限跳到4,没到极限跳到3。

3:向正方向走一段距离

4:向负方向走

5:回零

第二种方法

使用中断,需要注意外部中断只能接固定的PLC输入端子

网友G(2018-03-13):
自己写吧,原点指令不好用

网友H:
同样的疑问,我都不知道这个是怎么知道原点在哪儿的!

网友I(2018-07-03):
仔细看下这个指令,是没有指定方向的哥。所以你自己不提前指定,不能怪别人的机器不行。。(我不是信捷的),,,,,

系统就会记住你上次执行关于定位指令的方向。这个方向到底是正还是负只能看最后那次的定位命令。

就像你10年前的朋友一直没见,10年后的今天你不能重新给他一个面孔,肯定是你记忆中的那个模样。

网友J:
路过看看,看上去给力

网友K(2018-11-11):
用的时候 ,不太好用。

网友L(2019-01-01):
写个程序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M:
我现在也都不用这个回原点指令,发送脉冲指令,碰到原点信号后,直接STOP那个脉冲点(如Y0),然后用M8170的下降沿DMOV K0 D8170,就好了

网友N(2021-11-27):
原来是这样,坑死我了

网友N:
弄了半天

网友O:
刚好需要看看

网友P(2022-01-05):
很简单啊,每次脉冲停止的时候rst一下方向就可以了

网友Q(2022-06-17):
我用过的信捷xc系列是需要回原前置位或复位方向端子 如果程序的方向端子保持前状不动作的话 “它会记录上一次的方向”所以回原是需要看当前位置判断结来写

xd系列的话他有脉冲各项设置的菜单页 相较于xc便捷很多 可以设置默认的回原方式

网友Q:
引用 网友M:
我现在也都不用这个回原点指令,发送脉冲指令,碰到原点信号后,直接STOP那个脉冲点(如Y0),然后用M8170的下降沿DMOV K0 D8170,就好了...



你可以看看xd说明手册里写的 stop是不能保证位置的准确性 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位置偏差很大 不建议你使用stop的方式

网友R:
其实回原点可以自己写,不好用就自己根据运动指令自己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