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与三菱PLC可以用什么协议通讯

楼主(2016-05-16):
现有一台紧凑型的电柜,配的是652的IO卡,如果要与PLC走现场总线,该接哪个口(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或者是需要另外买扩展板)PLC选哪个型号与他通讯,最好是三菱(三菱熟一点,但不知道怎么通讯)

网友A:
ABB机器人上需要配总线通讯卡,三菱PLC自己的总线是CC-LINK,你可以问问ABB的销售上有没有CC-LINK总线通讯卡。如果没有的话可以选择profibus或modbus,这两种总线ABB机器人肯定支持。Devicenet总线也比较常用,可配OMRON的PLC

网友B:
用CC-LINK,机器人配置DSQC378B模块,然后配置EIO,设置站号,波特率等等及可以通上了,具体的robotware6.1的配置方式已经升级,不懂的话在找我

楼主:
怎么联系。求QQ

引用 网友B:
用CC-LINK,机器人配置DSQC378B模块,然后...

网友C(2016-06-18):
引用 网友B:
用CC-LINK,机器人配置DSQC378B模块,然后...

大哥,可以加个QQ,关于PLC使用CCLINK与DSQC 378B模块通讯给我点帮助吗,我的qq是944074046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CC-LINK,机器人配置DSQC378B模块,然后配置EIO,设置站号,波特率等等及可以通上了,具体的robotware6.1的配置方式已经升级,不懂的话在找我

大哥,最近我也在弄这个通讯的事,能指点一下吗,谢谢。我的QQ1204776577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用CC-LINK,机器人配置DSQC378B模块,然后...

厉害啊,我去找你

网友F(2017-05-15):
PLC里面如何编写程序给机器人调用M子程序

网友G(2017-07-04):
LC里面如何编写程序给机器人调用M子程序

网友H:
都是大神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I(2017-10-18):
能加个好友吗?????/QQ1500103296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用CC-LINK,机器人配置DSQC378B模块,然后...

 DSQC378B需要另行购买吗??

网友J(2018-05-10):
回复内容: 对:言志回复内容:对:automation071_斌用CC-...内容的回复! 麻烦加一下QQ67044334最近也在做机器人与三菱PLC的通讯

网友K:
CC-LINK ,機器人配置DSQC378B模塊

网友L:
引用 网友B:
用CC-LINK,机器人配置DSQC378B模块,然后...

大哥。我正为这头痛呢。给给我指点哈吗?QQ123319952谢谢。

网友L:
引用 网友K:
CC-LINK ,機器人配置DSQC378B模塊

大哥。我正为这头痛呢。给给我指点哈吗?QQ123319952谢谢。

网友M:
很先想学习,积分不够了

网友N(2018-07-04):
赚点积分不易啊

网友O(2018-08-24):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网友B 用CC-LINK,机器人配置DSQC378B模块,然后配置EIO,设置站号,波特率等等及可以通上了,具体的robotware6.1的配置方式已经升级,不懂的话在找我     内容的回复:大哥,最近我也在弄这个通讯的事,能指点一下吗,谢谢。我的QQ1204776577

可以加个好友吗,QQ597757189

网友O:
引用 网友L:
回复内容:对: 网友K CC-LINK ,機器人配置DSQC378B模塊 内容的回复!-------------------------大哥。我正为这头痛呢。给给我指点哈吗?QQ123319952谢谢。

大神,可以指点下吗。QQ597757189

网友P(2019-03-27):
非常感谢you

网友Q(2019-08-16):
请问这个有例程吗?机器人控制器需要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