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跪谢!!s7300与组态王通讯问题

楼主(2016-05-16):
与组态王的通讯之前在6.55试用版中通讯成功

后来因为点数不够下载了破解版后就无法通讯了

再安装回原来的版本也无法通讯

与step7通讯正常

使用的是MIP(USB)通讯方式

搞了半个月了都没找到原因

网友A:
换台计算机试试。

组态的COM设置参数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台计算机试试。组态的COM设置参数是否正确。

换了一台机器  6.53  的组态王 能通讯上

设置的COM参数是一样的为什么我的电脑上通讯不上呢?

网友A:
这样就是软件安装问题了,可能没卸载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