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嵌入版历史曲线无法查询以前的数据记录

楼主(2016-05-16):
刚接触mcgs嵌入版,做了一个历史曲线,下载运行后只有当前的曲线数据,点击向左的翻页按钮,曲线直接消失了,无法查询到以前的数据记录了!求各位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使用历史曲线构建,盘存数据来源是你预先建好的一个数据组,组对象需要勾选盘存属性,设置盘存周期。我一直都是这样做的,从没遇到过问题。

网友A:
同意一楼的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历史曲线构建,盘存数据来源是你预先建好的一个数据组...

我建好了组对象,也添加了组对象成员,定时存盘周期是60秒。历史曲线起始点选择当前

时刻的存盘数据,高级属性选择运行时自动刷新周期为10秒,60秒后自动回复刷新状态。

运行后发现历史只能显示当前时间的曲线数据,点击历史曲线下向左翻页按钮后曲线消失了,

然后不操作等待60秒后历史曲线又自动跳到当前时刻的数据曲线。

我想请教一下是不是组对象的存盘周期60秒大于历史曲线刷新周期10秒,所以无法显示!请

大神指点,谢谢!一般应该怎么设定这两个时间呢?

网友C:
回复内容:对,刷新周期不能太长。我以前也遇到过你这种情况。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使用历史曲线构建,盘存数据来源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刷新周期不能太长。我以前也遇到过你这种情...

你好!能否说详细点,组对象的存盘周期和历史曲线构建的刷新周期怎么设置才能正常显示历

史数据,两者时间之间有什么要求,必须组对象存盘周期小于曲线刷新周期吗?急用,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打电话找昆仑通态的客服,服务很好的。

网友D(2017-06-22):
100.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