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PLC必须掌握的通讯基础

楼主(2016-05-16):
1并行通信与串行通信
并行通信是以字或字节为单位的传输数据方式,除了8根或16根数据线﹑一根公共线外,还需要通讯双方联络用的控制线。并行通信的速度快,但是传输线的根数多,抗干扰能力较差,一般用于近距离数据传送,例如PLC的模块之间的数据传送。
串行通信是以二进制的位(bit)为单位的传输数据方式,每次只传送一位,最少只需要两根线(双绞线)就可以连接多台设备。串行通信需要的信号线少,串行通信的速度比并行通信慢,适用于距离较远的场合。计算机和PLC都有通用的串行通信接口,例如RS-232﹑RS-422或RS485接口。工业控制中计算机和PLC一般采用串行通信。

2单工通信与双工通信
· 单工通信方式:数据只能按一个固定的方向传送,只能是一个站发送而另一个站接收。
· 半双工通信方式:某一时刻A站发送B站接收。而另一时刻则B站发送A站接收。不可能两个站同时发送,同时接收。半双工通信方式如图1-1所示。
· 全双工通信方式:两个站同时都能发送和接收。全双工方式如图1-2所示。
3异步通讯与同步同迅
同步通信方式是以字节为单位,一个字节由八位二进制数组成。每次传送1~2个同步字符﹑若干个数据字节和校验字符。同步字符起联络作用,用它来通知接收方开始接收数据。在同步通信中,发送方和接收方应保持完全同步,这意味着发送方和接收方应该使用同一个时钟脉冲。由于同步通信方式不需要在每个数据字符增加起始位﹑校验位和停止位,传输效率高,但对硬件设备要求高。
在异步通信中,收发的每一个字符数据是由4个部分按顺序组成的。
· 起始位:标志着一个新字节的开始。当发送设备要发送数据时,首先发送一个低电平信号,起始位通过通信电缆传向接受设备。接受设备检测到这个低电平信号后就开始准备接收数据位的数据信号。
· 数据位:起始位后面的5﹑6﹑7或8位是数据位,PLC中经常采用的是7位或8位数据传送。当信号为低电平表示数据是0,当信号为高电平表示数据是1。
· 校验位:用于校验数据在传送过程中是否发生错误。如果选择偶校验,则各位数据位加上校验位,使这些字符数据中为“1”的个数为偶数个,则视为无误。如果选择奇校验,则各位数据位加上校验位,使这些字符数据中为“1”的个数为奇数个,则视为无误。
· 停止位:停止位是高电平,表示一个字符数据传送的结束。停止位可以是一位或两位。

4传输速度
在串行通信中,传输速率(又称波特率)的单位是波特,即每秒传送的二进制位数,其符号位bit/s。常用的传输速率为300~38400bit/s,从300开始成倍增加。同一个通信网络中,传输速率应该相同。

网友A:
通信编程好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