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终身难忘的变频器维修经历

楼主(2016-05-16):
  变频器是把电压与频率固定不变的交流电,变换为电压和频率可变交流电的装置,变频器一般用于控制交流电机的转速或者输出转矩,其中输入电压不高于690V的变频器称之为低压变频器。随着工业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低压变频器在各行业均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但是在变频器的使用过程中,我们难免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故障问题,那么你遇到过什么样的变频器故障呢?

  本期专题针对低压变频器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一些故障问题展开讨论,围绕低压变频器的故障类型、维护技巧及解决对策等展开全方位的讨论,希望大家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好东西,要与大家一起分享哦!

活动规则

一、参与方式

通过中国工控网论坛的“一次终身难忘的变频器维修经历”主题帖,登陆后在主题帖下直接发帖回复,即视为参与本次活动。

二、 发帖内容及规则

1.发帖规则:用户需在中国工控网论坛指定活动版块下发帖,讨论与活动主题相关的内容。将帖子发至其他栏目或版块的,则视为无效。参与用户用在活动专题主题帖下直接发帖回复即可。

2.内容要求:内容需原创,陈述清晰、详细,具体可涉及低压变频器的故障类型、维护技巧、及解决对策等几个主题。

3.发帖题目要求:#主题#+讨论题目,例如#故障类型#+丹佛斯FC300低压变频器跳闸故障分析

4. 不得刻意宣传或诋毁某品牌及其产品。

三、奖项设置及评奖说明

四、活动截止时间

截止2016年6月5日,截止后工作日统计获奖名单并联系用户发奖。

网友A:
这么好的活动,顶一个

网友B:
好活动,前来支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么好的活动,顶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好活动,前来支持!

网友E:
#维修经验#+施耐德AV71变频器参数设置错误

由于设备开始投入运行,与DCS联调变频器,DCS输出信号4-20MA,当输出12MA时,应显示25HZ,但是电气变频器显示12.5HZ,于是找到设置序列改了下就正常了。具体变频器和参数表见下;

网友F:
欢迎大家技术交流   踊跃发言啊

网友G:
从来不维修,只进行调试和保养

网友H:
#变频器#+变频器维修经验总结

 变频器维修技术是一门相当复杂的专业技术。

     1、开关电源。 变频器的开关电源,开关管及变压器市面上是难以买到的,这时开关管可用功能接近的MOS管代替。MOS管代替需要注意几个关键参数是否相同或者余量更大。参数有:耐压,额定功率,额定电流,开关频率等。变压器虽然很多组抽头,但每组都很少线圈,自己绕也很容易!不过要注意各绕组的方向要与原来一样!
       一般开关电源有短路保护,所以负载短路处不会发热,用手摸不出,如果用万用表都查不到,则要把开关电源中怀疑有短路的负载断开(拿掉整流二极管),再看开关电源是否正常来判断。一般情况下短路是可以在不通电的时候用万用表查出来的,但是有时候个别情况查不出。这就只能是一个一个去断开负载了。麻烦是麻烦点,别的办法也没有。

       如果知道+24V负载有短路但又查不出是哪个地方,这时可外接+24V电源让短路处发热来查出,但+24V要串一个10欧1瓦的电阻防止过流!看一个芯片是否是短路,只要从发热量就可以看出来。可以用手背去感触。不过要小心防止触到强电。正常人触摸37V电压是没有危险的。
      想搞变频器维修,但苦于找不到三相电源。其实维修变频器不需要三相电源,用一个单相220/380变压器(200VA左右)就可以了,带动空载110KW变频器都没事,有个别牌子变频器(日立、丹佛斯、施耐德)有输入缺相保护功能,可在电路板上取消这功能。维修好的变频器也不必试满负载(有条件当然比较好),只要试一下小电机,测量输出电压、电流是否平衡,听听电机的声音是否正常就可以了。如果带30KW以上的变频器,上电瞬间最好用灯泡串联于电路中,防止充电瞬间过电流导致跳闸!因为本来变频器充电电流就很大,再加上用的是单相电源,电流就更大,因此,这点必须注意。

2.   当变频器输出电压不平衡,一般没有经验是很难判定是哪路驱动有问题,这时可启动变频器5HZ,用万用表+500V档分别测:P-U、P-V、P-W及U-N、V-N、W-N 的电压值,这6路电压这时也会不一样,那一路偏高则这一路有问题,其原理大家可自己画图分析一下。这里P、N是直流回路正、负端,U、V、W是输出端。

    3、有的人用压缩空气给变频器清尘时把变频器主板弄坏,可能是把脏东西吹到主板上引起短路而搞坏的,压缩空气通常带有水份,而且风力太大,最好用电吹风,没有经验的就不要去清理电路板,只清理风扇及散热铝片的尘就可以了。一般只要去买一个除尘风机就可以。

    4、 修三菱A540-55K变频器,在没有插上模块触发线时给变频器通电,三个IBGT模块全部烧坏,造成重大损失。为什么不插上触发线会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呢?因为IGBT模块本身的触发脚G E之间是有电容的,可以存留部分余电。当存在余电的时候,IGBT就处于导通或者半导通的状态,强电一上,直接出问题。而触发线插上去之后,触发板上的电阻可以把IGBT GE结的余电释放,这样就不会让IGBT误导通了。

     国内外对“N”的不同定义导致不少电工因接错线而烧坏变频器,国内的“N”是指三相电源的零线,有的电工也认为其就是地线,国外变频器则把“N”定义为直流回路的负端,这使很多太自信(没仔细看说明书)的电工中招,如果变频器输入端的空气开关跳闸不灵敏,变频器通常烧毁严重,也希望变频器厂家能把在国内使用的变频器的“P、N”端改标为“+、-”端。正所谓一知半解不如全都不懂啊。

     5、很多变频器当散热风扇坏了也不会跳“过热”故障,直到功率模块烧毁,如果是三线风扇则不存在这问题,当风扇坏了变频器会报警,但这要增加控制电路,反过来说,有三线风扇的变频器性能会更好一点!一般日系变频器喜欢用三线风扇,但由三线风扇带来的误报警也是相当恼人的。

   6、 维修变频器的电路板时,由于拆装元件,原来电路板的绝缘漆受到破坏,很多人修好变频器后没有在电路板上再喷一下绝缘漆,结果当电路板受潮或尘多,则其容易又出故障!特别是开关电源等强电部分!没有绝缘漆也可用松香溶于洒精刷到电路板上,再用电吹风吹干! 一般变频器线路板本身都有一层比较厚的绝缘漆,日系变频器就更厚了。这样的机器给我们维修带来很大的麻烦,万用表使用困难。鄙人推荐一种工具,叫做线路测试探针,可以在淘宝上面买到。非常不错的小工具,把探针焊在万用表笔上,可以很方便地在有绝缘漆的板子上测量。

  7、 夏天有很多变频器被雷电光顾,大多主板也坏掉,损坏严重!会被雷光顾的变频器多数是没接地或接地不良!检查地线接地是否良好也很简单,用一个100W/220V的灯泡接到相线与地线试一下,看其亮度!接地良好,亮度就高,接地线悬空或者断开,则灯泡基本无亮度。

8、一台电梯用的安川616G5-22KW变频器,由于散热风扇短路而烧坏380/220变压器,这变压器不仅难找而且要整台机拆散才能换(装在最底层,拆下来很麻烦),变频器也比较急用!由于这变压器只单独给风扇供220V电压,我们干脆把这变压器取消,直接从外面供220V的电压给风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时候一个应急的办法。

       9、有些变频器防干扰能力比较差,运行一段时间后经常出现误报警动作(如过流、过载,过压等),有的则启动不了或无故停车。这是由于通讯程序出错所致!这时可把变频器的参数恢复出厂值,“参数恢复出厂值”在维修变频器经常用到!干扰有时也可使变频器显示通讯故障,参数都打不开,通常是寄存器坏了,如果换了寄存器还不行则可能要换主板!

       10、变频器有几个元件更换时完全没必要找原型号的,不然有时很难买到,给自己维修变频器带来麻烦,如整流模块、接触器、充电电阻、滤波电容、快熔、散热风扇!只要有位置安装,参数接近都没问题,安装螺丝孔不同可另钻孔,整流模块、接触器、充电电阻就是用国产的都可用(性能要求不高)!充电电阻的阻值可以选用比原来大点而功率小点(体形小点容易安装)都不影响变频器的启动!总的一句话,能保证使用就没有问题!

11、关于更换模块的整流部分模块。有时候变频器一体化模块的整流部分烧了,我们没有必要去花几百块买一个新的一体化模块,这样维修成本太高。只需要买一个三相整流桥,替代好就行。不过有三点必须注意:一,三相整流桥的额定电流必须是变频器的额定电流的三倍以上,如7.5KW就必须用45A的整流桥,用3516桥短期可能没有问题,长期就肯定会出问题;二,整流桥必须紧贴在散热器上,用导热硅胶涂好,否则散热不好会出问题;三,必须把三进二出的五根线和原损坏的整流部分彻底脱离,用刀子把板子上的铜皮划断,否则坏模块部分可能会短路爆炸!

12、安川616G5-18.5KW(以上)变频器有一个辅助电源,其作用是把输入端R、S的电压通过一个变压器变压成220V供给散热风扇和接触器,这辅助电源的电压要看实际输入电压而选档(380V、400V、440V),有很多人选取了380V档,但其工厂的电压有时却超过400V,造成变频器里的散热风扇、接触器及变压器容易烧坏,我修过不少这样的故障。比较安全的做法是选取400V档,这样当实际输入电压只有380V时也不会影响变频器的工作!国内一般电压都是用电高峰380V左右,用电低谷时有将近400V,为了避免给用电设备产生伤害,尽量选择400V档。

  13、 经常看到有的进口生产线由于有变频器烧坏,没有配件而无法及时维修,造成停产事故,进口生产线上的变频器有的不是很常见,维修配件不好找,国内也没有代理商,变频器的控制线路复杂,想换成其它牌子的变频器也不容易做到。变频器是生产线中最容易损坏的部件,工厂的电工平时除了多对其保养好,还要弄清楚是否有变频器的代理商、维修商、改用其它变频器是否方便(如何接线及调参数)。生产线上的变频器要设置的参数比较多,大多数变频器只是坏模块,最快捷的换变频器方法是买一个同型号的变频器并把原来的主板换过来,这样就不用再设参数。还有一个办法设置参数,就是用变频器面板到其他功能一样品牌一样的变频器上把参数上传,然后再到更换的变频器这边,把参数拷贝进去。这样的话问题可以很快解决。

  在修进口变频器的时候,最好是养成一个首先上电把参数拷贝到面板的习惯,这样即使我们在调试维修过程中参数乱了或者自动恢复出厂了,我们可以从面板把参数还原进去。这样我们可以减少很多很多的麻烦事。我都不知道被参数丢失害了多少次了,现在是十分小心。

    14、 经常有人在调试三菱变频器时打来求助电话,说其是用4-20mA信号来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确定没接错线,但变频器没反应,原来他们都是没短接端子AU-SD,要使三菱变频器的电流模拟量输入信号有效,是必须短接端子AU-SD!三菱E系列变频器没这端子,则要用一个多功能端子改名为AU,再与SD短接!一般电流信号输入很少使用,所以大家容易在这个问题上出差错。

楼主:
感谢大家积极参与活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变频器#+变频器维修经验总结 变频器维修技术是一门相当复杂的专业技术。     1、开关电源。 变频器的开关电源,开关管及变压器市面上是难以买到的,这时开关管可用功能接近的MOS管代替。MOS管代替需要注意几个关键参数是否相同或者余量更大。参数有:耐压,额定功率,额定电流,开关频率等。变压器虽然很多组抽头,但每组都很少线圈,自己绕也很容易!不过要注意各绕组的方向要与原来一样!        一般开关电源有短路保护,所以负载短路处不会发热,用手摸不出,如果用万用表都查不到,则要把开关电源中怀疑有短路的负载断开(拿掉整流二极管),再看开关电源是否正常来判断。一般情况下短路是可以在不通电的时候用万用表查出来的,但是有时候个别情况查不出。这就只能是一个一个去断开负载了。麻烦是麻烦点,别的办法也没有。       如果知道+24V负载有短路但又查不出是哪个地方,这时可外接+24V电源让短路处发热来查出,但+24V要串一个10欧1瓦的电阻防止过流!看一个芯片是否是短路,只要从发热量就可以看出来。可以用手背去感触。不过要小心防止触到强电。正常人触摸37V电压是没有危险的。       想搞变频器维修,但苦于找不到三相电源。其实维修变频器不需要三相电源,用一个单相220/380变压器(200VA左右)就可以了,带动空载110KW变频器都没事,有个别牌子变频器(日立、丹佛斯、施耐德)有输入缺相保护功能,可在电路板上取消这功能。维修好的变频器也不必试满负载(有条件当然比较好),只要试一下小电机,测量输出电压、电流是否平衡,听听电机的声音是否正常就可以了。如果带30KW以上的变频器,上电瞬间最好用灯泡串联于电路中,防止充电瞬间过电流导致跳闸!因为本来变频器充电电流就很大,再加上用的是单相电源,电流就更大,因此,这点必须注意。 2.   当变频器输出电压不平衡,一般没有经验是很难判定是哪路驱动有问题,这时可启动变频器5HZ,用万用表+500V档分别测:P-U、P-V、P-W及U-N、V-N、W-N 的电压值,这6路电压这时也会不一样,那一路偏高则这一路有问题,其原理大家可自己画图分析一下。这里P、N是直流回路正、负端,U、V、W是输出端。        3、有的人用压缩空气给变频器清尘时把变频器主板弄坏,可能是把脏东西吹到主板上引起短路而搞坏的,压缩空气通常带有水份,而且风力太大,最好用电吹风,没有经验的就不要去清理电路板,只清理风扇及散热铝片的尘就可以了。一般只要去买一个除尘风机就可以。     4、 修三菱A540-55K变频器,在没有插上模块触发线时给变频器通电,三个IBGT模块全部烧坏,造成重大损失。为什么不插上触发线会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呢?因为IGBT模块本身的触发脚G E之间是有电容的,可以存留部分余电。当存在余电的时候,IGBT就处于导通或者半导通的状态,强电一上,直接出问题。而触发线插上去之后,触发板上的电阻可以把IGBT GE结的余电释放,这样就不会让IGBT误导通了。      国内外对“N”的不同定义导致不少电工因接错线而烧坏变频器,国内的“N”是指三相电源的零线,有的电工也认为其就是地线,国外变频器则把“N”定义为直流回路的负端,这使很多太自信(没仔细看说明书)的电工中招,如果变频器输入端的空气开关跳闸不灵敏,变频器通常烧毁严重,也希望变频器厂家能把在国内使用的变频器的“P、N”端改标为“+、-”端。正所谓一知半解不如全都不懂啊。           5、很多变频器当散热风扇坏了也不会跳“过热”故障,直到功率模块烧毁,如果是三线风扇则不存在这问题,当风扇坏了变频器会报警,但这要增加控制电路,反过来说,有三线风扇的变频器性能会更好一点!一般日系变频器喜欢用三线风扇,但由三线风扇带来的误报警也是相当恼人的。    6、 维修变频器的电路板时,由于拆装元件,原来电路板的绝缘漆受到破坏,很多人修好变频器后没有在电路板上再喷一下绝缘漆,结果当电路板受潮或尘多,则其容易又出故障!特别是开关电源等强电部分!没有绝缘漆也可用松香溶于洒精刷到电路板上,再用电吹风吹干! 一般变频器线路板本身都有一层比较厚的绝缘漆,日系变频器就更厚了。这样的机器给我们维修带来很大的麻烦,万用表使用困难。鄙人推荐一种工具,叫做线路测试探针,可以在淘宝上面买到。非常不错的小工具,把探针焊在万用表笔上,可以很方便地在有绝缘漆的板子上测量。   7、 夏天有很多变频器被雷电光顾,大多主板也坏掉,损坏严重!会被雷光顾的变频器多数是没接地或接地不良!检查地线接地是否良好也很简单,用一个100W/220V的灯泡接到相线与地线试一下,看其亮度!接地良好,亮度就高,接地线悬空或者断开,则灯泡基本无亮度。      8、一台电梯用的安川616G5-22KW变频器,由于散热风扇短路而烧坏380/220变压器,这变压器不仅难找而且要整台机拆散才能换(装在最底层,拆下来很麻烦),变频器也比较急用!由于这变压器只单独给风扇供220V电压,我们干脆把这变压器取消,直接从外面供220V的电压给风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时候一个应急的办法。          9、有些变频器防干扰能力比较差,运行一段时间后经常出现误报警动作(如过流、过载,过压等),有的则启动不了或无故停车。这是由于通讯程序出错所致!这时可把变频器的参数恢复出厂值,“参数恢复出厂值”在维修变频器经常用到!干扰有时也可使变频器显示通讯故障,参数都打不开,通常是寄存器坏了,如果换了寄存器还不行则可能要换主板!          10、变频器有几个元件更换时完全没必要找原型号的,不然有时很难买到,给自己维修变频器带来麻烦,如整流模块、接触器、充电电阻、滤波电容、快熔、散热风扇!只要有位置安装,参数接近都没问题,安装螺丝孔不同可另钻孔,整流模块、接触器、充电电阻就是用国产的都可用(性能要求不高)!充电电阻的阻值可以选用比原来大点而功率小点(体形小点容易安装)都不影响变频器的启动!总的一句话,能保证使用就没有问题! 11、关于更换模块的整流部分模块。有时候变频器一体化模块的整流部分烧了,我们没有必要去花几百块买一个新的一体化模块,这样维修成本太高。只需要买一个三相整流桥,替代好就行。不过有三点必须注意:一,三相整流桥的额定电流必须是变频器的额定电流的三倍以上,如7.5KW就必须用45A的整流桥,用3516桥短期可能没有问题,长期就肯定会出问题;二,整流桥必须紧贴在散热器上,用导热硅胶涂好,否则散热不好会出问题;三,必须把三进二出的五根线和原损坏的整流部分彻底脱离,用刀子把板子上的铜皮划断,否则坏模块部分可能会短路爆炸! 12、安川616G5-18.5KW(以上)变频器有一个辅助电源,其作用是把输入端R、S的电压通过一个变压器变压成220V供给散热风扇和接触器,这辅助电源的电压要看实际输入电压而选档(380V、400V、440V),有很多人选取了380V档,但其工厂的电压有时却超过400V,造成变频器里的散热风扇、接触器及变压器容易烧坏,我修过不少这样的故障。比较安全的做法是选取400V档,这样当实际输入电压只有380V时也不会影响变频器的工作!国内一般电压都是用电高峰380V左右,用电低谷时有将近400V,为了避免给用电设备产生伤害,尽量选择400V档。      13、 经常看到有的进口生产线由于有变频器烧坏,没有配件而无法及时维修,造成停产事故,进口生产线上的变频器有的不是很常见,维修配件不好找,国内也没有代理商,变频器的控制线路复杂,想换成其它牌子的变频器也不容易做到。变频器是生产线中最容易损坏的部件,工厂的电工平时除了多对其保养好,还要弄清楚是否有变频器的代理商、维修商、改用其它变频器是否方便(如何接线及调参数)。生产线上的变频器要设置的参数比较多,大多数变频器只是坏模块,最快捷的换变频器方法是买一个同型号的变频器并把原来的主板换过来,这样就不用再设参数。还有一个办法设置参数,就是用变频器面板到其他功能一样品牌一样的变频器上把参数上传,然后再到更换的变频器这边,把参数拷贝进去。这样的话问题可以很快解决。   在修进口变频器的时候,最好是养成一个首先上电把参数拷贝到面板的习惯,这样即使我们在调试维修过程中参数乱了或者自动恢复出厂了,我们可以从面板把参数还原进去。这样我们可以减少很多很多的麻烦事。我都不知道被参数丢失害了多少次了,现在是十分小心。        14、 经常有人在调试三菱变频器时打来求助电话,说其是用4-20mA信号来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确定没接错线,但变频器没反应,原来他们都是没短接端子AU-SD,要使三菱变频器的电流模拟量输入信号有效,是必须短接端子AU-SD!三菱E系列变频器没这端子,则要用一个多功能端子改名为AU,再与SD短接!一般电流信号输入很少使用,所以大家容易在这个问题上出差错。

不错有点经验,初学者应学学

网友J:
有变频器维修培训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变频器#+变频器维修经验总结 变频器维修技术是一门相...

说得好

网友L:
好活动,学习了,,,,,,,,,,,,,

网友M:
来支持一下这个活动!!

网友N:
     话说变频器维修最难忘的经历,那简直是刻骨铭心的记忆...

#无故障显示跳停#婚礼那天我修了个变频器

   http://bbs.gongkong.com/D/201605/673812_1.shtml

网友O:
一上班接到通知,某处空调机组变频器频报故障,到了后发现变频是什么牌子的都不知道、更别说什么故障码了!不管了、先上电看看情况吧。

 上电后攀升至50赫兹,正常、可是等了一会也没有听到内部接触器吸合的声音,难道是接触器烧了,马上打开盖子,发现接触器没有动作,还有一股焦糊味。用万用表测量线圈电压380V.就是他的问题。停电至变频LED 不再显示,再把电容两端短路放电。把接触器拆下来、XJX4  1210  380V天水的,这玩意要想买个同型号的,没个十天半个月的可来不了,因为现在天太热等不了,于是买了一台德力西的CJX2 1210  的代替。更换后上电启动,水泵运转正常。直接上图····

网友P:
顶一个,我是新来的请多多指教

网友N:
#维修经验#英威腾变频器这个代码什么意思?

  http://bbs.gongkong.com/D/201605/674597_1.shtml

网友N:
  http://bbs.gongkong.com/D/201605/674760_1.shtml

#维修经验#ACS800-04M-0170-3+P901变频器拆机维修杂记

网友Q(2017-05-12):
引用 网友H:
#变频器#+变频器维修经验总结 变频器维修技术是一门相...

网友R(2018-06-29):
引用 网友H:
#变频器#+变频器维修经验总结 变频器维修技术是一门相...

收藏了

网友S(2018-08-25):
我给你顶一下

网友T:
买个奔驰宝马难道轮子破了,整个车子就不要了

答案是:能修!而且能做到“修旧如新”!!!

  江苏杰创科技有限公司进口变送器维修事业部,是一个以专门维修进口变送器为业务方向的部门,公司有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核等物资供应资质,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在压力变送器生产、修理上拥有数十年的经验。

公司简介

       江苏杰创科技有限公司进口变送器维修事业部是国内以专职服务于进口变送器维修业务的机构。专业从事于变送器隔膜组件更换服务。通过重复使用过程变送器,为客户提供组件更换,明显降低用户设备总成本。

       从早期的力平衡式电动压力变送器至如今的电容式、谐振式变送器,我们可以为横河,罗斯蒙特,E+H,霍尼韦尔,ABB,FOXBORO,长野计器,威卡,山武,富士,GE等世界一流压力变送器提供维修服务。我们用创新的精神,集合各大厂家之所长,融会贯通,始终站在变送器维修领域前沿。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及技术积累,我们坚持工匠精神,不断完善隔膜制造技术,高真空发生技术,密封检测技术等;以计算机辅助设计、ANSYS等有限元分析法为研发理论武器,为客户提供品种多样,规格多样的变送器零配件。我们有能力为各客户提供最权威的产品维修和替换解决方案。

工作内容

●对受损变送器的隔膜密封系统提供维修,主要包括法兰隔膜体,毛细管,膜片等:

1.隔膜体受腐蚀。受工况环境腐蚀,隔膜体被腐蚀,导致膜片剥离和硅油泄露;

2.膜片受腐蚀。受测量介质腐蚀,各种膜片材质均以微量尺寸/年的速度受到腐蚀,在膜片腐蚀后,压力变送器即失去效力;

3.膜片鼓包。硅油受到高温气化;

4.毛细管折断,在一些震动大的场合,或者受外力突发因素,毛细管存在断裂的的情况;

5.膜片受外力被磕碰伤。物料中有固体物质冲击,人力不小心磕碰损伤,垫片没有固定到位,都有可能出现磕碰伤;

6.硅油泄露。受到过压的因素影响等,硅油可能从各密封环节泄露。

●对非标进口变送器提供研发和替换解决方案。

在一些进口设备中,出现的非标类变送器,常见的如长野计器,东京计装,GE,WIKA等,由于各种过程接口的特殊性,我们提供测绘,设计开发,测试等一系列解决方案。从而为用户拓展产品来源,降本增效。

●对常规型进口变送器提供部分零配件的维修更换服务,如变送器传感器、电路板、显示屏、壳体等。

隔膜密封系统的组成

江苏杰创科技有限公司的优势

1.高效率、高精准的计量校验装置:采用世界先进的设备,参照福禄克标准实验室打造,所有计量仪器均来自于福禄克和德鲁克两大品牌。

2.硅油净化与充灌:技术工艺来自国内专业的真空研究所,且坚持采用道康宁等高品质进口硅油,确保质量和工艺与进口变送器如出一致。

3.焊接:采用激光焊为主,其他焊接为辅的生产工艺。我们的激光焊接设备在相关技术指标上都走在了国内前列,保证了产品的高合格率。

其他公司激光焊技术                          我公司特有激光焊技术

4.标准化:只有采用标准化的零配件,才能实现稳定的品质,我们从一颗螺丝到一片法兰,均制定了自有的企业标准,从而实现生产上的稳定高效。

5.信息可追溯系统www.51wxyb.com:维修过的仪表均悬挂金属铭牌,拥有专门的出厂序列号。维修的校验记录,膜片材质,硅油牌号,维修的零部件等内容参数均记录在系统中,实现了不论在现场还是在实验室,只要维修过的表,输入序列号,即可查看本表的所有信息。

维修实例

这么多隔膜体,总有一款适合你

江苏杰创科技有限公司进口变送器维修事业部维修过的仪表品牌

目前江苏杰创科技有限公司推出扫码有礼活动,添加下面二维码微信,即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一份。

欢迎新老客户来电,垂询

江苏杰创科技有限公司进口变送器维修事业部

业务专属电话:0517-86999488

手机:13813311127(周女士)

传真:0517-86999388

网址:www.jiechuang.com

网友U(2019-02-26):
这个看完要点时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