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GX WORK2保存不了文件

楼主(2016-05-16):
为什么我新建的工程文件保存不了,谢谢大神~

网友A:
你要先编译才能保存的,三菱就是这样,你找一下编译的选项,或者F4按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编译才能保存的,三菱就是这样,你找一下编译的选项...

谢谢,编译过了还是不行,后面重装系统了,就好了。应该是安装地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