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控软件st语言

楼主(2016-05-16):
function wer:bool

var_input

    in1:bool;

end_var

这里面的wer应该是定义功能块的名字吧,但是为什么还有数据类型,这个数据类型会不会影响后面的输入输出数据类型有什么关系。初学者 还望指教  谢谢!

网友A:
function wer:bool 定义的数据类型指的是你这个函数块执行后的返回值,比如有的函数块执行完后要返回最终算出的数据。默认的BOOL型返回值通常是反馈该函数执行与否。这个返回结果不会对你的输入输出数据有影响。

楼主:
对: 机器熊 function wer:bool 定义的数据类型指的... 内容的回

这个返回值有什么作用,在什么情况下才能产生返回值。

网友A:
文字说不清楚,我上三张截图吧,在ST编译环境中首先定义一个函数块FC1,然后在主程序中调用FC1,最后看运行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字说不清楚,我上三张截图吧,在ST编译环境中首先定义...

谢谢 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文字说不清楚,我上三张截图吧...

不客气,结构化文本对编写一些计算用的程序很有帮助,我现在编程就是喜欢文本方式做计算(ST或者C语言),梯形图做逻辑控制,两者结合起来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