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以及接线

楼主(2016-05-16):
请问水泵自动控制箱里一个接触器的上端为什么三相两两相连,看不懂

网友A:
是Y型的接触器,相当于把电机的三个线头短接

楼主:
那么这是起作什么用呢

网友A:
星形启动运行时,电机电源接了三个线头,另外三个线头就是靠这个接触器链接成的中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星形启动运行时,电机电源接了三个线头,另外三个线头就是...

那直接把电机的三个头短接就好了,为什么还弄个接触器呢

网友B:
你把电机的控制原理弄清楚了就不会这样问了!

网友C:
楼主还是先学习一下什么叫星三角启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是先学习一下什么叫星三角启动吧

……已明白,谢谢,之前没有搞清楚时间继电器的作用

网友D:
电机出线应是6根,星形启动,△型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