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宏 怎么设置值集

楼主(2016-05-16):
上图中插入宏后接触器跟断路器可以设置好值集 用的时候选择就行了,看到视屏上一有这功能不知道如何设置求 各路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A(2019-01-29):
插入占位符对象,框选原理图,在弹出的属性框中分配变量,在数值一栏新建刚才分配的变量,新建需要的值集,ctrl+f5,再插入窗口宏就能看到这个效果了

楼主(2019-10-16):
引用 网友A:
插入占位符对象,框选原理图,在弹出的属性框中分配变量,...

谢谢!已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