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定位求助

楼主(2016-05-16):
请教各位朋友一个问题,我三菱L02CPU用内置定位功能驱动MR_J4_20A驱动器  PLC定位参数设置如下图,伺服驱动上参数设置如下图二,定位指令用的是IPDSTRT1(P)指令,为什么当我给60000个定位脉冲信号时PLC输出的脉冲却是负的,给负60000个脉冲时PLC输出的脉冲信号又为正的,求各位大神指点我哪里弄错了。

楼主:
定位数据那里的参数不用看那是我用另一种指令方式做的实验,可以定位但是高速回零方向不对。

网友A:
设置一下脉冲输出模式

网友B:
明天拨打4008213030

网友C:
伺服驱动器上都有方向取反的设置参数,把参数改一下后PLC里的脉冲计数方向和伺服驱动器上显示的方向就一致了。

网友C:
把伺服驱动器PA14参数反一下,原来是0就改为1,原来是1就改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伺服驱动器PA14参数反一下,原来是0就改为1,原来...

你说的我试过了  如果改的话回原点就不对了

网友C:
PLC定位参数里的“原点回归方向”也可以改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