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X做modbs主站与从站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6-05-16):
在实际应用中, 某些作为从站的设备,比如二次仪表,或者其他机器设备,虽然支持Modbus RTU协议,但是不支持10(写多个寄存器功能码)指令。 只支持用06(写单个寄存器功能码)指令,这样PLC作为主站对从站进行写操作时,如果需要修改的寄存器个数多时(某些场合本身从站个数也多),就非常麻烦,需要逐条来触发F145指令。 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思路分享一下。

网友A:
FPX支持16功能码的!可以同时对多个寄存器进行写操作!

楼主:
嗯,FPX本身支持,但是有些从站设备不支持对多个寄存器进行写操作,只能单个进行

网友B:
从站不支持的话;那就不能怕麻烦了!需要写多少个寄存器的.就要编写多少

如果PLC可以支持功能块封装的话;那样子相对还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功能块封装,思路很好,就是松下PLC应该没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