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S模块F151A维修后如何和MACSV联机测试

楼主(2016-05-16):
请教维修DCS F151A模块好后如何用普通电脑安装的MACSV6.51 联机测试. 要测试好后才能安装到现场.谢谢

网友:
首次搞这个,有经验老师同行指点一下,是换了元件后想检测8通道都正常了没有,已在电脑上安装了MACSV6.51 串口经232转485连接模块,软件如何设置输放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