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流量反馈信号如何两地显示?

楼主(2016-05-17):
现场流量反馈信号如何两地显示?

现场流量计、液位变送器、温度变送器反馈的4-20mA信号,要求本地电控柜上用仪表显示,远程电控柜上也需要用仪表显示,请问有什么好一点的办法呢?或者什么仪表?

如果两台电控柜都有PLC呢?!

备注:PLC是西门子S7-200系列加模拟量模块!

网友A:
每一路模拟量加装一个一进两出的模拟量变送器,讲一个模拟量信号分别送入两个PLC

网友B:
你好,把变送器输出的4-20mA电流信号直接串联在PLC的AD模块和仪表之间就可以,电流信号在串联回路中处处相等的。

网友C:
可以加装一分二的隔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一路模拟量加装一个一进两出的模拟量变送器,讲一个模拟...

等于说把现场的模拟量信号加一个装置后信号分为两路?有没有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加装一分二的隔离器

有没有推荐的隔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把变送器输出的4-20mA电流信号直接串联在PL...

怕信号干扰?!

网友B:
以前我们做电厂的项目变送器信号线100多米长呢,都是直接接到PLC模拟量模块上。把屏蔽线接好就行。用一入二出的信号隔离器也可以,淘宝里搜一搜多的是。

网友D:
用一入二出的信号隔离器也可以,

网友E:
加一个一入二出的配电隔离器就可以

网友F:
用一入二出的信号隔离器,信号隔离器分有源和无源的,特别提醒加有源的信号隔离器哦

网友G:
可以加装一分二的隔离器,,这是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H:
加一个一入二出的配电隔离器就可以。。

网友I:
变送器变为4-20ma,仪表输入采用4-20ma输入,串联起来,可以实现

网友J:
一进二出的隔离栅,以前做DCS项目的时候遇到,一路信号去DCS,一路信号去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