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如何用RS485实现和MM440变频器的连接

楼主(2016-05-17):
请问各位如何用RS485实现西门子S7-200和MM440变频器的连接啊,最好是有个实物图什么的。谢谢各位大神了

楼主:
我的200 CPU型号是224XP CN

网友A:
西门子MM440入门指南上的通讯连示意图。RS485通讯比较简单,就A和B两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MM440入门指南上的通讯连示意图。RS485通...

请问可以发一张清楚一点的图吗,原谅我看不清啊

网友A:
给个邮箱,我直接把手册发给你吧。或者你自己去西门子官网下载MM440入门指南

网友A:
  224XP CN 通讯口的3脚和8脚就是RS 485通讯的A和B.最好用西门子的Profibus通讯适配器来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邮箱,我直接把手册发给你吧。或者你自己去西门子官网...

972506623@qq.com发这个邮箱吧,谢谢啦

网友A:
MM440使用手册已经发到你邮箱了,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