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模拟量光敏传感器标定曲线怎么编程

楼主(2016-05-17):
最近在做模拟量,用的是光敏传感器 和声控传感器  。用专门测光强的仪器进行了标定。例如当无光的时候 光强lux为0,光敏电阻模拟值是23000,一次当lux为5,10,100等 测出模拟值,最后绘制出一条曲线。如何编程,我想要当无光的时候,组态王显示的就是0lux ,强光的时候,显示的就是强光对应的lux  ,请问大神们这个可以实现吗?求请教  qq 1253148085  谢谢了

网友A:
 已经加你QQ了;

这个变化如何是线性的,那么编程很简单,比如:如果是标准模拟量4-20MA,对应PLC数值6400-32000,对应你的光强度0-10,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使用200PLC的模拟量库。

或者就是自己编写标定程序。

楼主:
变化不是线性的 是曲线 我想的办法是多段标定,把一个曲线分解成几小段直线,然后把读进的模拟量的值进行判断,看看在哪个范围内就进入相应的子程序里里面,这样最后显示的值就基本上和真正的值差不多。我是这么想的 请问大神们可以实现吗? 模拟量的值怎么进行比较然后进入相应的曲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