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C系列PLC脉冲双输出情况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6-05-17):
    在信捷XC系列脉冲输出中,无论是在同一个主程序中,还是在同一个流程或者子程序中,都不能对同一个输出口Y编写两条或两条以上的脉冲输出指令(相同与不同的脉冲指令都不可以)。

不能进行双输出的情况有以下几种:

(1)同时出现在主程序中

(2)同时出现在流程(STL)中

(3)同时出现在子程序中

(4)一条在主程序中,一条在流程(STL)中

(5)一条在主程序中,一条在子程序中等等

    当需要执行多条脉冲指令时,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实现:

    方式一:书写多个流程或者子程序,每个流程或者子程序里面都只有一条同一端口输出的脉冲指令。

注意:两个流程(STL)不可以同时导通!

    方式二:如果在多处需要使用的是同一条脉冲输出指令,可以在主程序中只书写一条脉冲指令,指令中的相关参数全部为寄存器;在需要使用到的时候,只要先将相关参数的值修改好,再导通脉冲的前提条件即可。

    方式三:可以通过顺序功能块BLOCK 实现,BLOCK 可以支持多条脉冲顺序执行的原则;详细的使用方式可以参见手册的第十章《顺序功能块BLOCK》相关内容。

摘自:系列可编程控制器 用户手册[指令篇]( XC1/XC2/XC3/XC5/XCM/XCC)

网友A(2016-06-18):
S0被复位,S1启动时y0输出会不会有停顿

网友B(2016-11-28):
怎么样才能把信捷XP2-18R里面的程序拷贝到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