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RS232通信

楼主(2016-05-17):
我现在有一款西门子S7-200 smart ,想利用他的扩展通信板CM01进行RS232通信,可是外部设备的RS232通信是需要DTR处于高电平,而CM01上根本没有DTR接线端子,这能否进行通信呢?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把外部设备的DTR和DSR两个脚短接起来应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外部设备的DTR和DSR两个脚短接起来应该就行了。

 好像没有用。

楼主:
应该是需要给外部设备的DTR口供上-3V——-15V 的电压,外部设备才会发送数据,不然无法发送数据,所以只是短接DTR和DSR好像没有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需要给外部设备的DTR口供上-3V——-15V 的电压,外部设备才会发送数据,不然无法发送数据,所以只是短接DTR和DSR好像没有用

把RTS和CTS也短接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应该是需要给...

 也不行

网友A:
S7 200 SMART COM1口的3脚是RTS(发送请求)信号,把这个脚跟你外部设备的DTR连接试一下。另外提醒你一下,S7 200 SMART COM1口的针脚定义不是按照规范的9针COM口定义的,2脚是Tx,5脚是Rx,4脚是信号地。所有你做通讯线的时候要确保这三根线正确的连接到你外部设备上了。连接原则是Rx-Tx, Tx-Rx, GND-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S7 200 SMART COM1口的3脚是RTS(发...

 结果还是没反应,我用万用表测了一下CM01的RTS端电压,发现是0V。是不是应该需要plc执行什么指令,另其有效呢?

我用万用表测USB转RS232的RTS端子发现电压为-9V,DTR也为-9V,而与外部设备工作时,将DTR置位,则DTR为9V。

网友A:
晕死,你PLC里面没有编程啊?你这种应用应该是属于S7 200 COM口的自由协议通讯。你是要根据你外部设备的通讯协议编写程序的。你可以把你外部设备的通讯协议发上来,我告诉你需要怎样编写程序。

网友A:
 建议先用串口调试工具与你外部设备联调,确保你正确了解了通讯协议,然后再在PLC里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用串口调试工具与你外部设备联调,确保你正确了解...

 恩,我已经用串口调试工具与外部设备联调好了,没有问题。也用简单的plc自由口协议与pc通讯了,也没有问题。

外部设备采用的通讯协议是Auto1接口协议:

接口把数据发送给PC时所发送的10个字节的构成:

第1字节为“+”或“-”,表示数据的符号

第7字节为小数点“.”

第2到第9的其余字节为数字

第10字节为回车符

这样第1到第9个字节组成ASCII码表示的示值数据

例如示值为 12345.67,则接口发送的10个字节为:

2BH 31H 32H 33H 34H 35H 2EH 36H 37H 0DH

网友A:
接口是定时自动发送数据吗?还是主机发送查询命令后才返回数据?另外外部设备串口的针脚定义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是定时自动发送数据吗?还是主机发送查询命令后才返回...

功能概述:ASCII码,主动发送式,不需要主机发送命令。外部设备串口的针脚定义是标准的9针RS232.

Pin Name Dir Description
1 CD <-- Carrier Detect
2 RXD <-- Receive Data
3 TXD --> Transmit Data

4 DTR –> Data Terminal Ready
5 GND —– System Ground
6 DSR <-- Data Set Ready
7 RTS --> Request to Send
8 CTS <– Clear to Send
9 RI <– Ring Indicator

网友A:
你好,看了你发上来的资料,我又几条建议:

 1.把外部设备端的通讯口4脚6脚短接,7脚8脚短接,用串口调试工具看能否收到数据。根据我以前调试串口的经验,RS232用3根线通讯时,短接上述两组针脚应该是可以完成握手信号的交互的。

2.上面的步骤主要是测试针对PLC只有Rx,Tx,GND这个针脚的情况下能否收到外部设备发出的数据。

3.如果外部设备每次发来数据的长度是固定的,可以用PLC里面的通讯口接收中断功能来收取数据,当串口收起10个字节的数据后产生中断,在中断程序里对数据进行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看了你发上来的资料,我又几条建议: 1.把外部设...

 你好,是这样的,我这个外部设备是百分表通过RS232设备(可以算是适配器吧),主动将百分表上的数据传输出来,达到采集数据的功能。现在可以去pc机进行采集。而我现在需要使用plc进行数据采集,但是这个通讯协议必须要DTR置位才行,如果DTR没有置位,外部设备根本不会发送数据。

 我按你的说法试过了如果只是进行短接,是没有办法通信的。所以我再想有没有办法可以使外部设备的DTR端得到所需的电压。

网友A:
你好,你的外部设备跟PC机通讯时,通讯线应该是这样连接的吧:

 适配器   PC

   2  --  3

   3  --  2

   4  --  6

   6  --  4

   5  --  5

   7  --  8

   8  --  7

  短接的原理就是在对方设备通讯口针脚不完整的情况下,利用自己的针脚完成握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的外部设备跟PC机通讯时,通讯线应该是这样连接...

 我就直接将九针头和九孔连接,具体怎么连应该是你说的这样吧

网友A:
  最后再给你个建议吧,用RS485/232转换器试一试,把适配器的RS232电平转为RS485后跟PLC相连,看看能否解决DTR无信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再给你个建议吧,用RS485/232转换器试一...

 这个我也试过了,用无源的转换器不行,不知道用有源的可不可以

网友A:
你好,这两天没有回帖,不知道问题解决了没有。对于你遇到的问题,我觉得无非2个思路,一是从PLC CM01侧找可用的信号,前面我回复过,用CM01的RTS脚,但是我刚才又看了一下资料,CM01这个端口的RTS信号是TTL电平的,不是RS232电平,所以你可以找一个TTL/RS232电平转换器试试。

    另外一条路径就是从适配器侧自己的通讯口里找信号,但你试过DTR与DSR短接后无效,那么你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RTS,CTS信号,看哪个脚在COM口空闲的时候有-3V- -15V的电压输出,那么就把该引脚与DTR短接试一下。

网友B:
S7 200 SMART COM1上有个5v电源接在6-dsr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这两天没有回帖,不知道问题解决了没有。对于你遇到...

 谢谢你的指点,现在问题还没有解决,可能与外部适配器有关(现在用的适配器没有带电),我准备换一个适配器(可以自主供电的),这样应该可以达到某个端口带-3V——-15V的电压。现在用的端口都是不带电的。

还有我想请教一下,使用到plc,CM01的RTS,需要在程序里用到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7 200 SMART COM1上有个5v电源接在6...

 你好,请问将5V电源接到DSR上是什么意思呢?外部设备需要的是DTR置位,而且是需要负电。可以麻烦你介绍一下思路好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S7 200 SMAR...

dtr 是通讯终端准备好 他给通讯伙伴的

dsr是别人给他的 通知他准备好了   给这个脚加电是通知外部设备自己准备好了

楼主:
最后换了一款适配器,采用能自供电的专用适配器,与plc通信是DTR已经处于置位转态,就不需要去管DTR了。

网友C(2016-07-09):
你这样肯定不行的,需要其它的考虑

网友D(2017-01-01):
看不懂呀,不知什么 意思呀。

网友E(2018-01-20):
引用 网友D:
看不懂呀,不知什么 意思呀。

职业挖坟人。

我看懂了,因为,遇见了一模一样的。且,原先也是不懂,和楼主一样,量了USB转232电压,才发现的。

早一点看见有多好哦

smart不支持,西门子1200支持这种功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最后再给你个建议吧,用RS...

我俩套路真真是一样。我也买了转换器。不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你好,看了你发上来的资料,我又...

再次和楼主握手,短接,外加电压,都试过。

最终还是靠西门子1200的RS232模块解决的

网友F(2018-06-22):
欢迎各位来电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