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恩双手安全继电器接线图

楼主(2016-05-17):
用于监控双手按钮开关。

产品参数:

最小尺寸实现最大功能,性能等级:Ple;安全类别:Cat.4; SIL3

1、可检测输入触点的短路故障 2、可选择受控手动复位和自动复位

3、具有自我监控的电路 4、工作状态实时监测

特性:

 双通道操作 自动复位

 供应电压:24VDC

 2常开和1常闭

 35mm DIN 导轨安装

 插件式接线端(龙式弹簧式持端子)

 具有电源、通道1,2状态LED指示灯

 通过扩展模块,增加可用安全触电的数量

主要参数:

型号    SR4P2A1B24S

电源    24VDC/AC

功耗    3W

输出触点    2N/O,1N/C

切换容量    AC-15,5A/250V; DC-13,6A/24V

释放缓冲时间    <15ms

双手同步时间    ≤0.5s

诊断覆盖率    >99%

平均无危险故障时间    398.4a

防护等级    IP50

工作温度      -10-+55℃

储存温度    -40- +85℃

最大导线截面积    0.2-2.5mm2

最大线缆长度    100m

尺寸    96(L)×22.5(W)×116(H)mm

符合标准    EN 60947-5-1, EN 61000-6-2, EN 61000-6-3,  IEC/EN 60204-1, EN ISO 13849-1,  EN574

接线图:

时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