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S连接问题

楼主(2016-05-17):
我公司有一台LS K120S的PLC,需要修改一下程序,我用的是232转USB线,联机后监控画面是好的,可是当设备一启动,马上就断开连接了,设备管理器里面的COM马上就消失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本人对LS的不熟,求各位大神把把关

网友A:
程序里有与其他设备通讯的程序,可能将通讯口初始化为其他用处了。

楼主:
那有什么办法监控吗,不能监控的话,很麻烦的

网友B:
看一下你的电脑,设备一启动通信受干扰。或者USB转232线抗干扰不行。我遇见过,换USB线好了。

网友(2016-09-10):
j没有网口吗,用网口比较好

网友C(2016-11-13):
不能直接用USB-232的线,还必须用另外1条9针对8针的线。

网友D(2016-12-19):
lg 问题可找我   你现在的问题可能是连接线不对,18681214876

网友E:
楼上哪里的?

网友F:
线不对,换个LG的线好了

网友D:
LG  120的问题一般我都能给你正确的答案,在维修点工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