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开关怎么选择

楼主(2016-05-17):
怎么选择光电开关的常开常闭,npn型或者是pnp型  谢谢

网友A:
用万用表电阻档,直接测电阻,在有光和无光两种状态下,输出端的状态会发生变化的。

网友B:
光电开关的常开常闭:一般定义工作时,常闭,相当于短路; 不工作时常开,相当于断路。 光电开关(光电传感器)是光电接近开关的简称,它是利用被检测物对光束的遮挡或反射,由同步回路选通电路,从而检测物体的存在。

网友C:
你是链接PLC吗?如果不链接的话没啥选择性,常开常闭不用说了吧,注意NPN和PNP就行了。链接PLC的时候注意高电平和低电平就行了。

网友D:
npn型线圈接正,即负载接在正和信号线之问,Pnp型线圈接负,两种都有常开,常闭型,就当它是一个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