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一枚,对于机械传动刚刚接触,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6-05-18):
新人一枚,对于机械传动刚刚接触,求大神指导

网友A:
你的问题太大太笼统,常见的机械传动有皮带轮、同步带、齿轮、蜗轮蜗杆、丝杆等。建议你去买本机械原理的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太大太笼统,常见的机械传动有皮带轮、同步带、齿...

我主要从事的是直线导轨、滚珠螺杆这块,该怎么入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你的问题太大太笼统,常见的机械传动有皮带轮、同步带、齿... 内容的回复!我主要从事的是直线导轨、滚珠螺杆这块,该怎么入手呢?

可以多看一看生产厂家的产品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机器...

我现在就在看产品资料,总是感觉云里雾里的,以前没接触这块!

网友A:
先找些资料把原理搞懂吧,其实直线导轨和滚珠丝杆的原理都比较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找些资料把原理搞懂吧,其实直线导轨和滚珠丝杆的原理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