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那位大师赐教

楼主(2016-05-18):
求赐教:松下PLC指令F22+     I1DT300     K1        I1DT300中I1DT300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索引寄存器、一般类似循环操作时用

楼主:
像这个指令用来清除触摸屏的数据,那触摸屏的地址怎么用,请指点

楼主:
F0 MV       DT3008     I1

F22+        I1DT300    K1      I1DT300

F11 COPY    K0         DT300   DT399

我想请教此处在触摸屏中这个地址应该怎么用(用那个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