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地址的使用

楼主(2016-05-18):
   原先接触的都是小的程序 ,后来换工作了 ,是一个400的冗余系统的 ,但是他的程序里面都是用db地址写的,我想请教下

(1)DB地址是不是就相当于代替M点呢,那代替I  O点吗

(2)为什么我的程序里好像都没看到过  Q点呢

  请大师为我详细解答一下·我百度看的云里雾里的。

网友A:
DB块里的地址即可去按位来使用,也可以按照字节、字、双字来使用。按字节、字、双字使用的时候就相当于小型PLC里的寄存器。

楼主:
你说的我知道  db地址可以代替I  Q点吗

引用 网友A:
DB块里的地址即可去按位来使用,也可以按照字节、字、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我知道  db地址可以代替I  Q点吗  回复内...

你好,DB地址是作为中间地址使用,不可以直接替代I/Q。但是有时候为了保证程序的通用性,编程者会在使用DB地址编程,然在真正使用程序的时候把代替I、Q的地址与实际地址在程序中用赋值的方式对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