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器用通讯方式控制

楼主(2016-05-18):
公司想要把温控仪的参数设定和显示放在触摸屏上,现在有两条路可选。

一是直接用触摸屏通讯进行设定显示(想用威纶TK6100i直接与导电SR90温控器进行通讯设定。)

二是经过西门子PLC与温控仪通讯,plc再与屏通讯。

我想两种都会,但现在都不会,可否给我一个参考呢?任意牌子的都行。两种方式都行。

谢谢各位大神了。

1604281398@qq.com

网友A:
不知你那边准备用多少个温控仪表?刚好我这边有温控器与plc通讯的样板程序,是RKC温控器

网友B:
二是经过西门子PLC与温控仪通讯,plc再与屏通讯。建议使用这种,可以用485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那边准备用多少个温控仪表?刚好我这边有温控器与p...

就一个温控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是经过西门子PLC与温控仪通讯,plc再与屏通讯。建...

恩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不知你那边准备用多少个温控仪表?刚好我这边有温控器与p... 内容的回复!就一个温控仪

已经发到你的邮箱,用S7-200SMARTplc编程软件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零下十...

谢谢欧

网友C:
威纶通的触摸屏支持modbus通讯,直接与温控器用modbus通讯即可,每个站地址区分为1#地址,2#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威纶通的触摸屏支持modbus通讯,直接与温控器用mo...

拜谢

网友D:
用RTU通讯可以实现,加油。。。。。

网友:
顶帖拿分。顶帖拿分。顶帖拿分。顶帖拿分。顶帖拿分。顶帖拿分。顶帖拿分。

网友E:
对:   顶帖拿分。顶帖拿分。顶帖拿分。顶帖拿分。顶帖拿分。顶帖... 内容的回复!

网友(2016-07-06):
我刚做了S7200SMART 与岛电SRS13 MODBUS RTU 通讯的,哈哈。

网友:
西门子例程里的程序改改就能用,先设定温控仪通讯参数。岛电数据地址要先变成10进之,在加一,再加400000.比如数据地址如果是0100,PLC地址就是400257

网友F(2016-10-17):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那边准备用多少个温控仪表?刚好我这边有温控器与p...

你好,可否发出来给大家分享下。谢谢!

网友G(2017-08-07):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零下十...

程序可否给我发一份?邮箱是448746912@qq.com 谢谢

网友H(2017-09-18):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那边准备用多少个温控仪表?刚好我这边有温控器与plc通讯的样板程序,是RKC温控器

大哥你的那个跟温控器通讯的程序能给看看吗?我的三菱FX3U跟温控器无协议485通讯,不会弄了这个,我邮箱13834166867@163.com,哪个大哥帮帮忙!

网友I(2019-05-17):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那边准备用多少个温控仪表?刚好我这边有温控器与p...

我用RKC的温控仪RS400和西门子smart通讯,功能码06H的话,我地址应该写多少啊

网友J(2019-12-19):
如图,屏是TS1070i,温控器是CAHO的P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