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 RS485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6-05-18):
各位高手好,我用224XP485通讯连接590P驱动器,请教读取分站参数应该怎么实现。

网友A:
最好把驱动器通讯协议发出来,否则大家回答你的问题也是很笼统的回答的

网友B:
看是自由口还是MODBUS,找到驱动器的地址,通讯协议,报文,就好做了,1065653054

网友C:
直接安装西门子的MODBUS库,安说明设置参数OK。590P可用MODBUS RTU,参数一对应即可。什么报文什么的不需要管

网友D(2018-08-17):
问题描述不清晰, 590P 是个什么东西, 是要准备用什么方式连接,  按文字后面描述,是通过通信的方式连接,  那就可以根据通信协议内容,写通信命令进行访问(简单回复下,详细回复得写一本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