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变频器一运行进线电压就升高为什么?

楼主(2016-05-18):
ABB变频器ACS800,三台变频器主从控制,1、2号用一个变压器供电,3号单独供电。故障现象是连续烧驱动电机扇热风扇电动机!经查电动机是绕组对地测8绝缘短路。经测量1、2号变频器在不远行时进线电压是690伏正常,但是一运行电压就达到830v、而且电压是690~830之间波动,而且还有一个现象是1、2号制动电阻明显比3号发热量大。

请问这是整流单元的问题还是,参数设置的问题!

网友A:
电机绝缘短路,你把电机脱开电压也一样升吗??1、2号电压升高了,变频器检测到直流母线电压不正常实行了过压制动,依你的描述,应是你1、2号机硬件上面的损坏,很有可能是整流单元的问题,其它地方还有没有问题就不知道了,如果你们是专业维修的可以试试,一定要检查彻底,否则故障范围会越扩越大。

楼主:
可以脱开电机运行吗?现在由于没有备件所以不敢试,逆变单元柜都更换过现象一样,等有备件试试更换整流小车。

网友B(2016-09-03):
先把电机脱开了测试下,应该是整流单元异常的,

网友B:
另外查下主板是不是电压检测不正常。

网友C(2018-05-16):
回复内容: 对:hongjinlong2010可以脱开电机运行吗?现在由于没有备件所以不敢试,逆变单元柜都更换过现象一样,等有备件试试更换整流小车。     内容的回复: 很明显是主从电机不同步造成的

网友D(2019-11-03):
太复杂了  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