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看机器人配的是什么总线

楼主(2016-05-18):
根据第三张的电路图左上角,A32.1 A32.2 A32.3 A32.4这四个是不是总线啊,那我实际控制柜中并没有这么个接口啊,是不是说明这个 柜没装总线,可以再加装吗?

我找了一下配件清单上面有写

哪个是DEVICENET总线。没找到啊

网友A:
总线控制卡还没装上吧,两个9针串口的下方就是插总线扩展卡的槽位,现在是空的。

楼主:
这个DeviceNet是不是总线,买的时候清单里有这东西啊。但没找到

引用 网友A:
总线控制卡还没装上吧,两个9针串口的下方就是插总线扩展...

网友A:
DeviceNet是总线

楼主:
只要找到DeviceNet插到串口下面就可以了是吧

引用 网友A:
DeviceNet是总线

网友A:
是的,应该是张卡,插到那个槽位里就可以了。

网友B:
应该X7、X9就是DeviceNet接口

网友C:
安川机器人交流群 号287967501

本群有大量安川机器人相关资料,免费下载,请加群者自觉上传资料共享。

 .

楼主:
怎么是网线的,而且已经连接了是为什么,这两个网线应该是控制柜内部链接的

引用 网友B:
应该X7、X9就是DeviceNet接口

网友D:
说得不清不楚的。。如果是网线接口插上去不就行了  再用网线插进接口连接到主控柜的PLC接口上就行了  这里PLC的接口也必须是支持DeviceNet协议的接口

楼主:
怎么不清不楚?第二张控制柜的图,X7 X9网线接口是接到内部的。难不成把现有的拔掉

引用 网友D:
说得不清不楚的。。如果是网线接口插上去不就行了  再用...

网友E(2018-06-26):
学习了,赚分走人

网友F:
支持一下,这个能帮很多人的,尤其我们这些初学者

网友G(2018-12-29):
改天咱们交流交流,我最近在玩这个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