箱体振动时效工艺的简绍

楼主(2016-05-18):
振动时效处理前应根据箱体的材质、结构、毛坯制造的工艺形式和过程,分析箱体的残余应力场的分布,尺寸精度要求,以及工作载荷,可能失效原因等,然后再决定时效工件的路线及时效重点部位。

箱体工件精度分析

箱体类工件精度的要求一般主要是孔的圆柱度、同轴度等,其次是是面的平面度、面与面的平行度、垂直度等,则应尽量采用大激振力,除用弯曲振型外,还必须采用扭曲振型。

结合制造工艺过程

箱体类工件的结构一般较复杂,在时效前应对其制造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应力及应力分布进行分析。箱体毛坯一般是铸造或焊接的构件,对于铸件产生的残余应力应根据铸造工艺,如结构形状、浇口位置、壁厚薄及冷却的情况来分析判断应力的情况。对组焊件来说,各焊接件的先焊和后焊的次序、坡口的大小及焊缝的形状和位置等,对产生的应力大小和分布均有影响。对于复杂组焊接构件,可以在施焊时进行时效处理。

工作载荷分析及工况失效分析

根据箱体在服役时的载荷情况来分析,箱体的承受工作载荷往往较复杂,若主要承受弯曲变形,则应采用弯曲振型,若主要产生弯曲变形,则应选用扭曲振型。

若以后可能出现的是变形问题,则可以选用大激振力;若以后可能出现的是开裂问题,则应尽可能选用小激振力,长时间振动。